咨询角度测量的的IC与精度

楼主(2009-09-19):
哪位大侠熟悉角度传感器,一般采用什么型号,能做到+/-1度么?
从网上搜了一遍,都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网友A:
旋转编码器,见过1/16384圆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需要的是自动检测物体与水平的倾斜角度,不是指那种旋转编码器。查网上要么有角度传感器,要么用加速度传感器。但都讲的比较模糊。

网友B:
你那是测量倾角,如果运动不剧烈的话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