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急啊。。。。。

楼主(2009-09-19):
我写到USB关于HID描述符那块   我写完设置空闲后, 然后就没中断发生了, 总线就挂起来了   怎么没发出HID描述符的请求呢\

楼主:
难道是 使能端点的时候  把端点使能了  不会发出中断吗||

网友A:
HID描述符是随同配置描述符一并返回的。

楼主:
可是他都会有个0X22的报告描述符啊   他怎么没这个呢?    设置空闲后 在你的书上应该后面还有个报告描述符   可是他没出中断  然后就总线挂起了

楼主:
USB控制端点输入中断
写端点 0
写入数据长度: 2
写缓冲区:
0x00 0x0A
USB控制端点输入中断
USB控制端点输出中断
建立信息包
读端点0
指定数据长度:16
实际数据长度:8
缓冲区:
0x00 0x09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主机到设备
标准输出请求: 设置配置
写端点 0
写入数据长度: 0
写缓冲区:

USB控制端点输入中断
USB控制端点输出中断
建立信息包
读端点0
指定数据长度:16
实际数据长度:8
缓冲区:
0x21 0x0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主机到设备
特殊类输出请求: HID
设置空闲
写端点 0
写入数据长度: 0
写缓冲区:

USB控制端点输入中断
USB总线挂起

楼主:
给出调试信息...
感觉到很奇怪   他怎么会自己挂起呢?   如果把设置配置的处理函数屏蔽掉   他起码都停顿一小会才挂起   而现在那个  直接就挂了

楼主:
加上文件     谢谢

楼主:
人呢?   关是有浏览的  就没有回复..........

网友A:
挂起说明是出问题了...可能你程序返回的数据不对...你直接用光盘里的程序可以用不?

楼主:
用光盘的是可以的

楼主: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00 0x09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USB标准输出请求:设置配置。
配置值是: 0x01
写端点0缓冲区0字节。
USB端点0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21 0x0A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USB类输出请求:设置空闲。
写端点0缓冲区0字节。
USB端?输入中断。
USB端点0输出中断。
读端点0缓冲区8字节。
0x81 0x06 0x00 0x22 0x00 0x00 0x74 0x00
USB标准输入请求:获取描述符——报告描述符。

楼主:
这个是圈圈调试出来的信息  我在设置配置上面稍稍加了一句    他和我的一样  不同就在于"输入中断了,就么有输出中断了"   然后就是直接挂起....   不明白

楼主:
把类里面的代码全部删除了   变成一个延时1000MS后  然后再写一个0字节的数据包   还是老样子

楼主:
主机到设备
特殊类输出请求: 写端点 0
写入数据长度: 0
写缓冲区:

USB控制端点输入中断
USB总线挂起

楼主:
........................郁闷......................................
大不了重写

网友B(2010-02-01):
我写到USB关于HID描述符那块   我写完设置空闲后, 然后就没中断发生了, 总线就挂起来了   怎么没发出HID描述符的请求呢\
同样啊。。。。。。。。。。。。。。。。。。。。。。。。。

网友B:
我也出现了楼主的情况啊。求助。。。。
: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