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上覆锡怎么弄

楼主(2009-09-19):
有的线的电流比较大,希望能在印制板上面某些线覆锡,在PCB中如何实现?在交付工厂时,工艺又该如何说明啊
另外10A的电流,是否有必要在引脚间引出线来,通过导线再连接以分流(直流电机驱动,10A)

网友A:
1. 在线上贴长条焊盘
2. 线宽与电流见下表

网友B:
在solder层上画线,就会上锡。

网友C:
画矩形单面焊盘

网友D:
你的10A电流是稳定的直流还是占空比比较低的脉冲电流?
要是脉冲电流可不能用平均值算,得用有效值算。

网友E:
temp rise是不是容许温升?10c,20c,30c是什么意思?

楼主:
5L:稳定电流有七八安培的样子
嗯 多谢各位

网友F:
如果线路电压等级不高,且负载冷态阻抗比较高,以上方法没什么大问题。
  否则建议焊粗线分流。不要靠加工厂的敷锡质量。

网友G:
俺以前都走几十A电流。。。

网友A:
回6L,那个C应该是℃,指10℃温升时

网友H:
同意9楼,焊根粗一点的铜线。
覆锡不如加铜线,各位查查铜和锡的电阻率。

网友I:
PCB厂一般只会盖一层层薄薄的锡,因为是工艺的问题不能盖得厚,一都是自己回来加锡的。

网友J:
回7楼,
那个Paste Mask layers 是回流焊时做钢网版用的。

网友K:
我认为solder层上画线,严格是不涂阻焊剂,但是如果不偷懒的,应该是铜,而非焊锡。

有焊锡的两个条件, 1. 没有阻焊剂  2. 上焊锡膏。

因此 认为同时在Paste Mask layers【锡膏防护层】和Solder Mask Layers【阻焊 ...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是对的,虽然我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