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看看什么问题 也许遇到过

楼主(2009-09-19):
void USART_DMAinit(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x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DMA1 Channel4 (triggered by USART1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Rx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xBufferSize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5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大家能知道什么问题吗?

哈哈  前面两个 打开时钟的语句 竟然没起作用  放到别的地方就好了
  害得我差点 把电脑砸了  怎么也找不出原因  是否您也遇到过?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呼叫高手

网友A:
配总线时钟我们一般都放在程序开始的前面.会不会是因为,你在程序前面配置的时候也用到了与这几个时钟相关的端口,而你在这里才配时钟,前面所有与这几个时钟相关的东西你都没有配成功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