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中的数字组件

楼主(2009-09-19):
PSoc系统中的数字组件与FPGA内部的逻辑单元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好像没有具体的说法,但感觉很像哦

网友B:
应该不是吧

网友C:
PSoc中的数字模块可被配置为计时器,控制器或串行通讯端口。
这和FPGA里的逻辑单元是不一样的
FPGA的逻辑单元为register+lookuptable
PSoc中的数字模块要复杂点

网友D:
我也觉得不一样

网友E:
究 竟P S o C 和 F P G A 有什麼不同?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是 一種可以讓使用者組成其數位功能的積體電 路,它跟PSoC 在整合性及可設計性這兩個特 點上是相似的,和提供固定電路功能的一般晶 片相比,PSoC 和FPGA都可以讓設計師任意配 置晶片中的數位資源,應產品需求添加,篩減 或更換數位邏輯元件。例如PSoC中的Counter、 Timer、PWM、UART、SPI等。

除此之外,PSoC和FPGA都有讓工程師可 以隨意更換輸入和輸出的PIN腳,讓PCB板的線 路配置以最簡便的方式完成。也因為PIN腳可 任意配置和晶片內容的可塑性,工程師的設計 在外人面前成了一個黑盒子,因而使得設計隱 密性獲得保護。這些都是PSoC及FPGA相似的 地方,也難怪一般人容易將它們搞混。

我們再來看看PSoC有別於FPGA之處。除 了剛才提到的可設計數位資源外,PSoC還有 FPGA沒有的特點:就是它可設計類比資源。 這個獨一無二的特點讓工程師能設計類比濾 波器和放大器,更能結合數位資源進而設計 ADC,DAC等轉換器,真正地實現一個集數位 和類比系統於大成的可設計化晶片。既然所有跟人接觸的系統介面都需要類比元件,FPGA 的設計可因與PSoC的結合得到革命性的突破。

网友C:
我刚开始学PSoc
不大理解6楼说的PSoc的可设计类比资源
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网友D:
你应该问的是7楼的吧

网友F:
呵呵,lz和6楼互相学习

网友G:
恩,新手要加强学习

楼主:
没有更详细点的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