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8问题

楼主(2009-09-19):
各位大虾好
问大家一个mt8888的问题。
mt8888的CP模式是否只能用于对信号音类型的判断,收发DTMF信号都需要用dtmf模式么?
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版主热心解答,那我按一下流程编制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吧
1.接收
CP模式侦测信号音-> 有振铃,摘机-> 切换到DTMF模式->对DTMF信号解码(或发送DTMF信号)->通信完毕挂机->返回CP模式继续侦测信号。
2.拨号
CP模式->提机->判断信号音类型->切换到DTMF模式拨号->收发DTMF信号->通信完毕挂机->返回CP模式继续侦测信号。
上述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过两天我就要开始弄这个了,看了些资料,感觉应该是这个流程,但是有帖子说
“MT8888从DTMF模式变成CP模式后,不能再变成DTMF模式”要真是那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控制哟。有点担心,想在这里先吃一颗定心丸。呵呵。再次感谢

网友A:
被叫时,振铃要用单独电路检出,摘机后直接在DTMF模式下进行解码。主叫时,先摘机然后可以用CP模式判断信号类型后进行拨号,但一般这一步可以省略,直接拨号即可,CP模式可以用来判断拨号后的线路情况,CP模式和DTMF模式可自由切换,但因对方摘机时间不定以及现在“彩铃”流行,CP模式基本上没用,最多用于判断忙音和催挂音,所以可以不必用CP模式。设备间判断信号交互的发起时机,可由接收方控制,在接收方摘机后即回复一个或一串特定的DTMF码,主叫方收到该码后向被叫方发送数据即可,这是基本的“协议思想”,问题应当用协议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