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lpc922isp的问题?

楼主(2009-09-19):
各位大大,帮助一下我这个新菜鸟.
我现在要用到lpc922isp的功能,功能已经实现(用的工具flash magic 或者zlgisp),但是我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不想在我用isp功能刷完程序之后,需要断电重新启动单片机才能进入用户程序,能否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使单片机从isp程序跳转到用户程序,我用到的isp程序是lpc922自带的isp程序,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小弟我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您参考zlg网上的ISP资料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433

搭建一个三个脉冲方式的ISP电路。

网友A:
然后在zlgisp软件中,有个菜单中,有【产生复位】,点一下,单片机就复位了。

flashmagic 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