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三极管机型的口诀

楼主(2009-09-19):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
法,笔者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
动嘴巴。下面让我们逐句进行解释吧。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
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图1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等效电路。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
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
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
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
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
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
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
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看图1、图2不难理解它的道理)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
的导电类型(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
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
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
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
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
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b
→e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
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b
→c
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
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
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
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
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
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A:
图呢 在哪啊

网友B:
看得好晕...我常常是下载DATASHEET来看..至今不会测试

网友C:
:L,楼主用嘴巴额。其实用一支手捏住就行了。

网友D:
总结的蛮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E:
前提是:万用表是指针表,且红黑表笔没插颠倒~~

网友F:
我被害死了…以前试过,发现一点也测不出来,俺当时用的数字式,可见这是极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