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怎样将全局变量和常量分配到指定的地址空间???

楼主(2009-09-19):
我用 IAR EWARM 5.40 编译STM32 程序的时候,发现 IAR 的编译器将全局变量和常量的地址和空间都分配好了,但是我现在想手动分配他们到指定的地址和空间,而不想让编译器自动分配。
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是在连接配置文件(*.icf)里改吗??? 如果是要编写哪些连接配置代码呢???
大侠指点迷津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http://blog.**/ROBIN0557/247498/message.aspx

http://blog.**/ROBIN0557/254471/message.aspx
上面的是定位在rom中
ram中类似。属性记得改为:readwrite

楼主: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版主把我的账户封了啊???
怎么每次发帖都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我回了,但是没有显示

网友B(2013-12-29):
C:中:

#pragma location = ".test"
u32 uiData[512];

是这样吗?
那我如果写成这样:
#pragma location = "0x0ffe"
const  unsigned  int        rolling_data;

是不是rolling_data的值就是:FLASH地址为0X0FFE,这个地址中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