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器件选择

楼主(2009-09-19):
电容为什么要选2倍电源电压????:$

网友A:
如果电容两端的电压是24V,你会选耐压为25V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余量的问题,50%的余量如何??为什么是100%

网友A:
50%也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下目前网上阻容降压的**,强调推荐两倍电源电压耐压能力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用400V的电容,从没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想知道:)原因

网友A:
原因,可能是专家写的**?

网友B:
也不是说非要电源电压的2倍,理论上电容的耐压值是电源的“根号2”倍就足够用了,但一般来经验来说,都选择电源电压的两倍!

网友C:
危险 设计 勿模仿!

网友D:
也不都是这样,有127伏时候电容选择200V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个确切的说法

网友E:
这个电容要选直流耐压630V的薄膜电容,或交流耐压250V以上的X电容(实际直流耐压2000V以上)
选薄膜电容是因为它有自愈能力,即击穿后局部能迅速烧断开而不至于短路。

不要天真的认为市网电压是标准的正弦波,雷击,干扰的幅度远远大于本身峰值的多少倍。

网友F:
俺以前也玩过电容降压,我想和楼主讨论下哦。
电容降压局限性很大的,我当时的选型就是在峰峰值的基础上再加了点,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号2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安规电容一般我是不会去选的
我现选的是薄膜中的涤纶电容
现在就是不清楚该选多大的耐压
涤纶电容的标称250V耐压用在220V市网上行不行?这个标称250V和安规电容的250V直流耐压一致不?我现选的是40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不是400V?

楼主:
人气严重不足么

网友G:
根号2怎么来的你还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该用多大耐压?
注意12楼回复。
最好不用这种电容降压的方法,太危险,尤其是像楼主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想你指的是直流耐压应该为电源电压的根号2倍
而我问的是交流耐压,现在电容标称的一般也都是交流耐压,我理解的9楼的回答是指交流耐压为根号2倍的电源电压
那我问LS,在220V电网中,阻容降压该用多大交流耐压的电容比较合适

网友E:
电容标称的一般都是直流耐压,标交流耐压的很少。

网友G:
回20楼:
假定电工用的安全带抗拉强度100公斤,你的体重75公斤,你敢不敢用?
按说强度已经超过人的体重,应该没有问题。但电工上杆,一脚踏空跌下来时,对安全带瞬时拉力可远大于100公斤。
所以我说你要注意12楼awey的回复。
有人用400V的电容没有问题,并不等于你用400V也没有问题,工作环境不一样。
普通220V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初次级之间耐压规定是1500V(交流有效值),医疗器械规定好像是4000V。
所以9楼的回复,你根本不要听,那是理想状态,不存在的。

楼主:
今天问了几家电容的生产厂家
像薄膜电容上标称的还的确是直流耐压,我还一直认为是交流耐压

网友H:
对你的电路而言,选用除安规电容外的其他电容,其耐压值最好不要小于630V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楼上的建议
不过考虑到峰值电压为311V,我取50%的余量,打算用450V耐压的薄膜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