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门极电压要多高?

楼主:
各位,我有一马达驱动电路,N管(04N03LA)和P管(AOU417)组成,规格书上说P管的门极阀值电压最大2.7V,但是我用5V的偏压,发现P管一直是导通的,是不是我的阀值电压(5V)不够高?我又改为24V的偏压,但是发现老是烧P管,不知是不是因为偏压过高引起的。

另外,我看N管的阀值电压最大是2V,我能不能加12V或24V的偏压?

网友A(2009-09-19):
你这个电路设计错误,不能“用5V的偏压”。

“能不能加12V或24V的偏压”,看看datasheet。

楼主:
大侠能不能指点一下?怎么修改?我打算把P管拉到5V不拉24V,不知行不行?

网友A:
“我打算把P管拉到5V不拉24V”,那就是P管常导通不关断。
注意,P管导通要求该管G极电位低于S极若干,接到5V,P管就关不断。

网友B:
你把MOS看成三极管,只不过导通电压需要大于5V小于20V.只是比方

楼主:
导通电压大于5V?你是说门极电压在5V-20V吧?没有听说过导通电压这个参数啊,只有导通电阻。

楼主:
我把P管(T1,T2)的门极拉到24V,比如我在Q3的基极加入5V的高电平,为什么老是烧T1呢?T9的DS击穿,要烧也应该烧T2才对啊?

网友A:
把我在2楼的回复好好看看再问吧。
各管如何动作,你还没弄清楚呢。

楼主:
我没有用5V的偏压了啊,我的P管是用24V的偏压啊?
另外电路有什么错误?能不能指点一下?
我的原理:
比如:当RIGHT处有5V的高电平时,T10导通,Q4基极得电也导通,将T1管门极拉到低导通。电流流向;24V-T1 S极-T1 D极-马达-T10 D极-T10 S极-GND。
不知高手能不能说出是那个地方有误,多谢了!

网友A:
比如:当RIGHT处有5V的高电平时,T10导通,Q4基极得电也导通,将T1管门极拉到低导通。电流流向;24V-T1 S极-T1 D极-马达-T10 D极-T10 S极-GND。

自己算算,此时T1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绝对值即可)多大?是否超过手册中允许的最大值?
再算算,R23R24下端接5V时,RIGHT端高电平(5V)和低电平(0V)时,T1T2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多大?

楼主:
多谢指点,我再看看T1/T2的源极电压,另外我R23/R24我接的24V。

网友C:
P管的偏压是相对24V D极的电压,你这里也就是相对24V而言,这个电路在关闭时是可以,打开时会烧坏P管,原因是你那100K对100的电阻分压后,P管门极电压太低,而相对24V压差太大,故烧坏管子,你需要调整这两个电阻的分压比。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12楼,我是说怎么老烧P管,我一直以为P管拉得越低越好,改一改。多谢各位。

网友A:
调整这两个电阻的分压比来使P管门极电压不超过允许值会带来新的问题:P管动作太慢。如果楼主只需要控制电机的开关和转动方向,那没有问题。如果还要PWM控制速度,PWM频率就太低了。

楼主:
多谢!我只是控制马达的正反转,做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