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手动复位都不行

楼主(2009-09-19):
我这里生产几十台设备,有几台上电后有时很快死掉,复位也没有反应,只有重新通电才行。有时过几分钟,十多分钟才死,也是手动复位也不管用。大概1/10-1/5会出现。有些机器出现后又很少再出现。复位电路参考ST提供的方式,复位脚加1个0.1u的电容。这个问题很奇怪,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硬件复位都不管用的情况,望能尽快回复。使用的MCU是STM32F101C8T6
使用内部的HSI振荡器,应该和晶振无关,运行频率也设定在最低的8M,没有启动PLL

网友A:
不知是那个电路,能传个图上来吗?我的复位电路是加了两个二极管的,要把芯片内的复位与外部的上电复位以及手动复位区分开来的!

网友B:
有些设备可以正常工作,有些不可以正常工作,这种情况多数是由于系统设计时,某些部分已经工作在了临界状态,因为各个部件的参数离散性,就会造成这种现象。复位也没有反应,更能说明问题,怀疑是某个部件工作在临界状态边缘时,进入了拴锁状态。

这种问题解决起来很麻烦,一般只能从哪些没有出现问题的设备入手,检查各项指标是否处于器件手册所要求的范围之内,比如电流、电压、频率等。当然检查不能工作设备与能够工作设备各项指标的差异,也是一种诊断的办法。

网友C:
这样检测,还有空板么?
只焊接 STM32的最小系统,其他部分全不焊接,在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外设引起的。或者将现在不好用的板子,拆下全部外设。
如果最小系统都有问题,那就要检查原理图了,和 ST的DEMO板对一下,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我的也是
跟楼主的情况差不多
问题可能还严重点
楼主测量一下复位引脚的电压
我的是复位引脚电压不对了  应该是3.3v
现在是1.0V左右
量以前的好板子是 3.3V
直接短路 复位引脚到 3.3v 发现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新进的这批STM32F103C8T6的问题
还是秋季来了 焊接的时候esd的问题
急盼答复

网友E:
有点莫名奇妙啊

网友F:
建议挂仿真器调试一下,有的时候由于数组越界,导致程序进入硬件错误中断。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复位问题,jtag调试运行,isp下载后都可运行。就是断电后上电,程序根本不运行,这时后手动给复位脚给个复位信号,程序就运行起来了。感觉很是怪异,调试了半天,最后发现,复位脚,对地一个104电容,对电源一个102电阻,电阻取102,本意是小点,抗干扰能力强点,结果把这个电阻改为103后,就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