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弱弱的,问一句,mega48的io口拉电流和灌电流一般是多大?

楼主(2009-09-19):
弱弱的,问一句,mega48的io口拉电流和灌电流一般是多大?
我刚接触mega48,想用io口来驱动3位共阴数码管的8个段,数码管的com口用另外3根口线控制8050。不知道mega48的拉电流能力行不行?

网友A:
去看看数据手册VOL和VOH的参数,按经验看,如果是动态扫描,可能合适。

网友B:
已经学习AVR了一段时间了,居然还有名词看不懂:Q

网友A:
好正常,我都干了5年了,还有名词不懂的。谁搞硬件,说啥都懂了的,当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