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的MEGA系列中EEPROM丢数据问题

楼主(2009-09-19):
根据近日和ATMEL原厂技术人员的了解,过去AVR中EEPROM的0、1字节和最后一个字节容易丢数据的问题已经解决,但需要更换到后缀为PA或A的版本才可以。

ATMEL原厂的技术人员也等于间接承认了原来的版本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根据其所言,造成该问题主要是掉电检测部分的设计缺陷造成的。

恭喜AVR终于解决了一个痼疾,呵呵,但同时也鄙视一下他们,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竟然把有问题的产品卖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A:
呵呵,这种问题前两年在用PIC的单片机时也出现过,搞了好久,产品在外总是丢码,来来回回好久才解决,也是打开低电检测,打开上电延时,把数据放在地址末端并备份。后来不敢再用片内E2PROM了。

网友B:
所以很多公司不允许RD工程师直接对外,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市场部的人不松口,产品就没问题。
不像工程师,稍微有些技术问题,就感觉到心虚,于是就承认错误。老板最怕这阵势了

网友C:
MEGA前面几个字节不能用,是个潜规则。。。

网友D:
还好,我的EEPROM数据都是双备份带CRC的,而且没用到EEPROM开头和结束部分。想想真是万幸。

网友E: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潜规则,总是怀疑产品的抗干扰性能不好。学习了。

网友F:
无论是谁的产品,俺从来不用起始地址位也不用最末地址位,EEPROM用中间地址段,FLASH的话则是中间地址扇区,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本来就不信任,这是可靠性设计的要求。

网友G:
4楼:
MEGA前面几个字节不能用,是个潜规则。。。

--------------------------------------

晕,“潜规则”都上到纯净的技术层面了,呵呵

网友H:
俺用24加校验码,还行,没丢过.

网友I:
AVR用于产品的话,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以前都是先检测芯片电源,正常后,再操作EEPROM,量产没问题,否则总是有问题

网友J:
呵呵,跟我们写程序一样,总是多少有点BUG

网友K:
90s时代avr的ee就非常容易丢
等mega出来时,就号称解决了
现在又说带p的才行
看来还是一个大坑啊,带p的市场上都不一定能买到,真正量产验证了吗?

网友L:
NND,以前旧的MEGA芯片还从来没发现丢数据现像,用了新的芯片反倒数据丢失了,具体原因还没有去分析,不排除程序的问题。

楼主:
呵呵,这种问题前两年在用PIC的单片机时也出现过,搞了好久,产品在外总是丢码,来来回回好久才解决,也是打开低电检测,打开上电延时,把数据放在地址末端并备份。后来不敢再用片内E2PROM了。 ...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用的PIC的什么型号?嘿嘿,还从来没听说过MCHP的有这个问题呢,你中大奖了!?

建议你联系MCHP,从我接触到得所有的MCHP工程师来说,还从来没有见过MCHP工程师回避问题,隐而不谈的事情发生,AVR的MEGA系列可是整个系列的所有型号都有这个问题存在,搞到最后竟然有知名的C编译器厂家无语之后,C编译器会自动避开这几个地址。

网友M:
呵呵,这种问题前两年在用PIC的单片机时也出现过,搞了好久,产品在外总是丢码,来来回回好久才解决,也是打开低电检测,打开上电延时,把数据放在地址末端并备份。后来不敢再用片内E2PROM了。 ...
引用 网友A:

哥们属实吗?PIC的BOD使能出现EEPROM误写的例子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N:
martin都出马了.

可见造谣的杀伤力.

网友A:
我用的是628A。:(可能是我描述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后来打开BOD,打开上电延时,将数据存储在末地址,并做备份才彻底解决了,但我想应该是没有打开BOD造成丢码的可能性最高,当时试过,反复不规则的上断电100次左右就会丢码,更严重的才几次就会丢,怀疑应该是CPU与内部E2PROM的工作电压不一致所造成。

另外也回复一下14楼:谣言止于智者!

网友O:
为什么你们说的有问题都是"前几个字节"和"后几个字节"?

楼主:
我用的是628A。:(可能是我描述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后来打开BOD,打开上电延时,将数据存储在末地址,并做备份才彻底解决了,但我想应该是没有打开BOD造成丢码的可能性最高,当时试过,反复不规则的上断电100次左右 ...
引用 网友A:

呵呵,情况很明显是你未打开BOD造成的,MCHP内带EEPROM的MCU,只要打开BOD就OK了,如果你没有打开CHIP的BOD(例如设计一些超低功耗产品),则需要自己加低电压检测的芯片实现可靠RST。至于为什么需要BOD,呵呵,所有的MCU厂家都需要BOD 才可以。。。

楼主:
为什么你们说的有问题都是"前几个字节"和"后几个字节"?
引用 网友O:

只能说这几个字节的概率最高,其实其它字节也有可能,但概率更低罢了,所以,如果你想用在一些关注安全的产品上面,我个人建议你不要使用ATMEL的内置的EEPROM 。

网友A:
其实外置的E2PROM也会因为频繁的上断电或电压不稳定,偶尔也会出现丢码问题,而且跟存储位置没什么关系。
至于为什么会总在前后几个字节,会不会是如此:一般来说,变量在起始阶段是为0,而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一般较高,E2PROM的工作可以低到2V左右,由于这两个器件的工作电压不一致,假设由于一种原因造成单片机电压跌到一定值时,这个值能保证E2PROM工作,但无法保证单片机工作了,而且波动非常不稳,此时再假设程序已经跑飞,刚好落在E2PROM操作段,加上初值变量一般是为0,如此就把地址0的修改了。而打开BOD后,电压低于4。5V(PIC的好像是这个值)后就会一直保持复位,程序被锁死了,所以就不会跑飞到E2PROM操作段。至于为什么末地址也会丢码似乎无法用上面的方法说明,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碰到过末地址被修改的。:lol乱说一通!!!

网友P(2010-02-02):
打酱油的

网友Q:
找到原因就好.
就是太慢了。

网友R(2010-03-09):
不要认为ATMEL原厂技术人员说的就正确,也不要认为他递个技术的名片,就以为他的技术很牛X,现在升级到PA,如果以后再升级,那前一代产品算怎么回事啊?
关于EEPROM丢数,严格说是个通病,内置或外置的,如果使用不当,都会出问题。
如7楼所说,应从可靠性角度来设计自己的产品。

网友S:
偶曾经去一家公司面试 还被问了AVR的 EEPROM的第一个字节为什么尽量别用————偶答:易丢失、出错;他再问:为什么??——————哥们偶没答上来  :L

楼主:
不要认为ATMEL原厂技术人员说的就正确,也不要认为他递个技术的名片,就以为他的技术很牛X,现在升级到PA,如果以后再升级,那前一代产品算怎么回事啊?
关于EEPROM丢数,严格说是个通病,内置或外置的,如果使用不 ...
引用 网友R:

从理论上讲,ATMEL的内置EEPROM应该是每个字节都存在可能丢数的。
如果严格按照你的DATASHEET所要求的指标进行设计,但依然存在丢的问题,这就别把责任再推来推去的了。

至于原厂来个FAE,递个技术的名片什么的,呵呵,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多大的事情,俺和各个IC原厂打交道也不是三、两天,其实各个IC厂家内部真正有实战经验的技术高手是极少的,多数都是毛孩子或者象牙塔中的高手。

现在升级到PA,前一代产品算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反正用户被当成小白鼠了,呵呵,俺自从测试AVR出现问题后,就再对MEGA没兴趣,再便宜也不用,除非ATMEL出新版本并通过俺测试后,俺才考虑批量用用。

网友T(2010-04-10):
强帖!真的长见识:victory:

网友U(2015-08-07):
这几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在建立自己的产品可靠性的一些东西。看了大家的建议觉得路还很长啊。

网友U:
型号搜到了这个帖子,多做学习。,谢谢@yewu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