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 嗒嗒响 是哪的问题?

楼主:
我用Viper22做了一个10W的电源 输出24V,用来做IGBT驱动电源
当电源空载时(不加IGBT驱动板),变压器时而有 嗒嗒 的响声 此时输出电压也有波动 见下图蓝线 锯齿波的形式
当加上驱动板 但单片机不给IGBT驱动信号 输出电压很平稳
当单片机驱动IGBT时 响声又来了 并且很频繁

楼主(2009-09-19):
怎么解决啊?请各位大侠献计献策

网友A:
环路不稳

调试环路补偿网络的参数

楼主:
恩 我先试试 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但还是不太清楚为什么
我把输出电压采样电阻调大了一倍  也就是把反馈环路的增益减小了一倍 输出电压稳定
但不明白为什么要增益减小 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