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启动BOOT奇怪问题?

楼主(2009-09-19):
采用STM32F103C6T6, BOOT0通过10K电阻接3.3V,BOOT1通过10K电阻接地,从芯片内FLASH启动,这样接法启动不了,将BOOT0的电阻去掉(即BOOT0悬空)才能正常启动跑程序,对此不能理解,上述接法是参照手册上说明接的。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对手册的表述理解错了。

网友A:
你看错手册了吧?应该是Boot0接0,才是从片内flash起动的吧?

网友B(2011-09-28):
boot1 X   boot0  0:flash
         0            1 :isp
         1             1 : 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