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C51RD2 ISP无法实现

楼主(2009-09-19):
大家好,我自己做的一块扳子,用NXP 的P89C51RD2FA来控制,按照DATASHEET上ISP电路都对的,可是ISP就是不行, 电路图我已上传[图名:meter-SCH.pdf].(电路板上与ISP 相关的的电路我都 一 一 查过,都是按照手册上接的,都是对的!)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心里又急,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如果哪位高手有自己做的ISP板子的话,我愿意买一块学习学习,我要ISP的芯片是PLCC封装的.

网友A:
进入ISP,PSEN要接地。

楼主:
我知道的,我是按照P89C51RD2手册上步骤来的,我电源用的是5V的,PSEN接地,ALE悬空,EA / VPP接高 ,然后上电复位,再手工复位,但还是无法ISP ,电路电压我都查过没问题,已经怀疑买的芯片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除了以上几个ISP步骤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或者谁有做好的现成的ISP板子,我愿意买一块学习学习!

网友A:
量量晶振工作了吗?复位脚的电压对吗?板子上电源电压对吗?232电路测通了吗?……

如果怀疑芯片烧了,就再焊一块,只焊保证最小启动的那些脚,再试试。问题可能有很多,关键是要足够细心。

如果你还不会用,给你一块好板子,估计也不一定能用好。

楼主:
我量过了, 晶振工作,复位脚对的,电源电压5V没错,232电路电压对同过的,

有一点想问下,EA脚>VIN什么意思????

楼主:
我在EA脚加了5V电源,难道ISP时,要EA>5V小于12V才能进入ISP吗?????

望前辈指点

网友A:
我刚开始用带ISP的芯片时也经常出现问题,电源脚 EA PSEN 晶振 232电平转换都错过,后来就用刚开始学单片机时的方法,自己用导线把启动所需的最小脚单独焊到纯实验板上(QFP的啊),焊了几次,就知道要注意这些问题了。

认真 仔细 勤于思考 敢于动手,只能送你这些了。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我回去焊实验板子上再试试看,

佩服你QFP也焊在实验板上,我的是PLCC用插槽的可能还好点,呵呵

网友A:
呵呵,还行吧,祝你成功

网友B(2010-11-09):
楼上的兄弟,你们有P89C51RD2FA (DIP40插件封装)的芯片吗,能卖我几片吗?运费我出,我现在要用到几片,可是买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