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D2的ISP问题

楼主(2009-09-19):
我现在碰到个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行谢谢了.下载液晶128*64显示程序代码, ISP下载正常, 中间没有提示, 程序看起来运行是正常(注:为了看清楚程序运行到那,特意加了LED显示子程序), 因为LED闪烁流程是正常的,而且能正常循环运行, 可就是LCD没有显示; 另外说明一下, 这段程序我用仿真器在我的板子上仿真时, LCD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谢谢.

网友A:
【硬件仿真与烧写程序结果不一样原因总结】
实际烧片时单片机的配置字问题,烧写时是否配置正确?
关于ROM问题,你的程序大小有多大,您的单片机的ROM空间有多大?烧写入去的程序是否正确?
关于RAM空间问题,单片机的RAM空间大小是否够使用(堆栈溢出问题)
驱动能力问题,分两步检查,一是分别用仿真器与单片机时对应IO口波形进行对比,二是仿真器和外设不连接,与连接时波形的对比;单片机和外设不连接,与连接时波形的对比,通过加上拉电阻和总线驱动器来解决
基本要素分析,单片机起振没有,供电正常,复位电路正常(因为有些外设比较耗电,有可能会把单片机的电压拉低;又或者电路设计不合理,太大的纹波,影响单片机运行的可靠性和时间精度;或者复位引脚被钳位,总是处于复位状态)
芯片损坏,或者部分功能损坏。

楼主:
写的很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