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大家给我点意见。选择ARM还是FPGA

楼主(2009-09-19):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有C51的基础,现在想拔高自己,但是不知道选择ARM还是FPGA。我主要希望以后就业更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感觉FPGA才是王道,哈哈
ARM能做的事FPGA可以做,ARM不能做的事FPGA也能做
学精ARM后不一定懂ARM,学精FPGA后肯定懂ARM
其实知识是相互贯通的,这些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如果够强的话,你可以写一个MCU的软核。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呵呵,我也是初学者,只能说这么多了:D

网友:
还是先学ARM吧

网友B(2009-10-25):
其实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B:
我也是现学的51单片机

网友B:
我们一般都会先选择FPGA,因为这个比较便宜,而亲相对简单

网友B:
ARM和FPGA区别很大,你要是学学DSP就更好啦

网友B:
就业的时候,很少有公司要求ARM,但是FPGA和DSP就要求很多。

网友C:
十分不敢苟同楼上的说法!不懂别乱说!
“就业的时候,很少有公司要求ARM,但是FPGA和DSP就要求很多。

arm的需求远远大于fpga,fpga又大于dsp。我想这个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见吧!

“我们一般都会先选择FPGA,因为这个比较便宜,而亲相对简单 ”
价格方面,arm普遍比fpga便宜。易学方面,fpga易学十分难精!不知道简单的何来?

只是学什么,到时要看个人还要工作需要。

网友D:
呵呵,好强,又是经典评论

网友D:
就我说知,还是FPGA相对便宜些。

网友D:
FPGA易学难精,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D:
我已经开始工作啦!在我所接触的工作中FPGA应用相对较多,而ARM者相对较少

网友D:
ARM的应用,一般都是在一些比较高端的地方,而且价值很高

网友D:
比如汽车,和飞机等比较昂贵的产品。

网友E:
还是arm吧

网友F:
胡主席、温总理既不会ARM, 也不会FPGA, 又不懂DSP, 还是出人头地,万人景仰!
所以能够找工作,养活自己,和ARM, FPGA, DSP无关,能够解决问题,给公司带来效益才是关键。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弄快板子有ARM又有FPGA的,什么时候你把他们的通讯弄好了,ARM FPGA都懂了

网友H:
月经贴,毫无意义。

网友I:
差不多吧,看你兴趣了

网友I:
楼主选择了吗?

网友J:
当大家都搞ARM的时候,你选择FPGA对于你来说可能机会更多。

网友K:
arm吧!主要还是看自己

网友L:
讨论的很激烈,学习了

网友M:
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先学ARM再学FPGA,可能更容易上手。因为搞嵌入式重点在软硬件设计,当你有了这样的基础,一旦在工作中需要使用FPGA就很容易上手了。
作为在校大三学生,如果有较好的指导老师,那么选择学习FPGA则是最好的选择;作为大二学生,因为此时开设了“数字电子技术”课程,那么同步学习FPGA则是最佳的时期。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搞ARM目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就业的,而搞FPGA的人,如果能够对FPGA掌握得比较熟练,而且数字电路基础有非常好,一旦能够找到对口的工作,那薪水比搞ARM的高一些的机会比较多。

网友N:
楼上的说的很有参考价值,目前找工作的做芯片设计的工资很高!
我想是不是ARM主要是用来做控制的,而FPGA主要做并行处理,在图像处理方面应该比DSP快!

网友O:
都差不多,自己喜欢什么就用什么就行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FPGA 大多应用于IC设计,当然也可以当成处理器来用,关键在于你的编程能力--HDL语言的理解和IP核的应用,还有信号高速互联的约束。真正的硬软结合。

网友Q:
个人觉得还是arm吧

网友R(2009-11-25):
十分不敢苟同楼上的说法!不懂别乱说!
“就业的时候,很少有公司要求ARM,但是FPGA和DSP就要求很多。

arm的需求远远大于fpga,fpga又大于dsp。我想这个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见吧!

“我们一般都会先选择FPGA,因为 ...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您的说法,嵌入式行业曾经刮起“唯FPGA”风,认为FPGA能做所有MCU能做的,也能做MCU不能做的,看上去似乎是万能。但任何器件都有适用范围,ARM作为非常成熟的内核,其成本,开发难度,可维护性上都有FPGA不能比的地方。即便从市场占有率看,如果FPGA真的万能了,真的那么好用,那MCU厂商为什么没有倒闭,客户选择还是能说明问题的。可现状是FPGA连其类似CPLD都能完全代替。FPGA在性能上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其逻辑时序延迟很难预测是一直被诟病的,我曾经做过的一个项目,有一次修改一个模块的设置并重新编译后发现SDRAM读写不正常了(修改前SDRAM都是一直正常的),再重新编译偶尔能好,后来修改时序的容忍参数才解决。

灵活性上FPGA是比较强,但稳定性上过于依赖开发者的能力,虽然FPGA现在有性能很好的软核可用,但其开发上没有ARM方便。

FPGA易学难精,很多人甚至刚会用NIOS核外挂现成的外设核就宣称是FPGA高手了,如果这样看FPGA比ARM有什么优势呢,FPGA的长处在于外围电路的灵活性和现场修改能力,但要在这方面做的好,需要有深厚的数字电路理论基础,不是看两天VHDL语言就能胜任的。

网友R:
胡主席、温总理既不会ARM, 也不会FPGA, 又不懂DSP, 还是出人头地,万人景仰!
所以能够找工作,养活自己,和ARM, FPGA, DSP无关,能够解决问题,给公司带来效益才是关键。 ...
引用 网友F:

这才是正理,即便是只会51的人,也有高薪的。

现在的人都太浮躁,殊不知,计算机原理这样的基础知识才是嵌入式的根本,这些基础不牢固,学再多的处理器也没用

网友E:
哈哈,这个问题还在纠结

网友S:
还是先学FPGA把,这个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