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推荐个PHY芯片,给STM32F107用

楼主(2009-09-19):
性价比高的最好,实在不行,就性能优先,对这些了解的不多,谢谢

网友A:
ST 用的国半的 DP83848C
那天巡回会上 看到有一片简绍 用什么PHY 并且哪些PHY 可以MII 哪些RMII等
大概简绍了6款

回来看ST那发的书上 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了
香版 帮忙找下 发过来。

网友A:
ST  107板子上 用的好像是国半DP83848C
巡回会上 有个PPT 讲义上简绍了 好几款PHY 接用法

但回来看到发的书上没有这个简绍

香版 帮忙找下

网友B:
可以参考ST发布的评估板。

网友C:
记得研讨会时说最合适的是一个台湾的PHY,型号忘记了。

网友A:
ST好像用的 国半的 DP83848C

也可以realtek rtl8201

上次 会上有个PPT讲义上列出了6-7 PHY的用法
但回来赠的书上没找到

网友D:
记得研讨会时说最合适的是一个台湾的PHY,型号忘记了。
引用 网友C:

研讨会上说的好像是SMC的....

网友A:
楼上 这资料 哪里下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开发板上的那个型号我知道,估计比较贵,一般用不起,猜的,不一定准,凭经验,像ST这种好板子,一定用好的芯片,所以一般不打算采用
6楼的资料好,万分感谢

网友E:
:lol最具性价比的可能是RTL8201,出货量很大.......

楼主:
10楼的,RTl8201使用方便不,电路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没?谢谢

网友F:
按照图片2你可知道RTL8201支持MII和RMII两种接口,根据你提供给RTL8201的时钟选择图3以后的连接方式。

楼主:
不知道哪位有RTL8201的datasheet,要32脚的那种。
我下了是RTL8201,48脚的,RTL8201N搜到的是64脚的
现在下不到32脚的资料

楼主:
谢谢15楼的,查了下价格,很有优势,只是不知道用的人多不,怕遇到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G:
Davicom的片子还行,比较便宜。我用过他们的DM9000A(以太网控制器,带controller和PHY),3.3V供电,10/100M自适应,LQFP-48,封装小。是适合3.3V系统使用的以太网控制器,完全可以代替RTL8019AS。
至于PHY芯片,我也看中了DM9161,准备将来用在LPC1700或STM32F107的板子上。

楼主:
20楼的,好像在别的帖子里看到:DM9161停产了

网友H:
有没有宽温度的,MII/RMII都可以

网友I(2009-10-20):
DM量大,价平

网友J(2011-01-21):
是啊 现在PHY出新产品了  DM9161CEP   性价比更高

网友K:
IP101这个芯片啊能使用?

网友L:
我上次用的是SMSC的LAN8720Ai,Miniature 24-pin QFN lead-free RoHS compliant
package (4 x 4 x 0.85mm height).RMII接口

网友M:
用啥都行,PHY就是独立使用的,注意适当修改驱动代码就是了。

网友N:
得先明确你要商业级的还是工业级的,很多片子是没有工业级的,

KSZ8041感觉性价比还行

网友O:
用 micrel的8041吧,这个绝对好

网友P:
可以用 DM9161AEP ,便宜又好用,不过芯片不良率比较高

网友K:
IP101,我在ARM9的产品上用过,倒是没感觉到不稳定。还行。不过修改过驱动

网友Q(2011-02-28):
真亏,今天才看到这个贴子,还是别人发给我的.

网友R(2011-12-08):
做个记号

网友S:
留个记号,以后来用

网友T(2012-04-11):
DM9161CEP为最新版本··性价比高···

网友U:
国半 DP83848CVV/IVV   给力,,

网友T:
DM9161CEP  这个在STM32F107中应用比较常见。性价比不错。美金价格在4毛的样子。需要相关资料可与我联系。

网友V:
DM9161CEP是商业级的
还是用DM9161CIEP吧

网友W(2012-06-03):
DM9161怎么驱动呢?

网友X:
回复 网友T:
DM9161 可以做到0.4$了?

网友Y(2013-06-19):
用LAN8720把  体积小 价格便宜

网友Z:
楼上的很给力  不错    顶一个   很不错的方案

网友AA:
有谁在STM32F107下用过IP175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