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好方法实现触摸屏组合键?

楼主(2009-09-19):
用ADS7843作为驱动,要实现组合键。打算将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时返回的坐标作为组合键依据,但担心由于这种同时按下是电阻并联产生的,有可能在按某一个点的时候,产生的电阻值也跟上面那个组合键电阻并联一致,使无法达到唯一性。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3Q!

网友A:
不用担心了,事实就是不能用来做多点触摸

用触摸屏+按钮吧
不然就先点一下再点一下
另外,关键操作不能使用触摸键

网友B:
帮忙顶一下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定义界面时,在组合键坐标处别设置另一键
:)

网友D:
触摸屏用组合键,编程思想有问题

网友E:
电阻屏好像没有办法

网友F:
这个方法很难实现,用矩阵的触摸屏

网友G:
软件实现, 记录先按下的键并使之呈现激活状态,
参考输入法的软键盘功能,如Alt Ctrl Shift 的方法

楼主:
起初担心两个位置同时按下时产生的电阻会与一个位置按下时的电阻值相同,造成无法判断到底是两键按下还是一键按下,但仔细想想,组合键是不可能同时两个位置被同一时间按下的,总会有时间差的,这样就可以利用时间出现的产别来区别是组合键,还是一键了。呵呵,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