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lg7289能与标准的SPI接口连接吗?

楼主(2009-09-19):
(无正文)

网友A:
进入ISP,PSEN要接地。

楼主:
我知道的,我是按照P89C51RD2手册上步骤来的,我电源用的是5V的,PSEN接地,ALE悬空,EA / VPP接高 ,然后上电复位,再手工复位,但还是无法ISP ,电路电压我都查过没问题,已经怀疑买的芯片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除了以上几个ISP步骤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或者谁有做好的现成的ISP板子,我愿意买一块学习学习!

楼主:
我要用到16个数码管,所以要用两篇7289或者7290,7289的接口我怕不跟标准的SPI兼容,7290又没有片选信号。LS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呀?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MICROCHIP的PIC单片机

网友A:
7289可以用分别用CS线来区别芯片。

7290只能用IO模拟时序了,用4条线可以接两个7290

楼主:
我如果把时钟信号送入一个38译码器,然后通过地址选通,送到指定的7290,数据线是公用的。不知这样的设计行不行?我用的是硬件I2C,不是I/O口模拟的

网友A:
地址选通---这句话怎样理解??

又没有片选线。

楼主:
额,说错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