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D2 I/O口驱动能力

楼主(2009-09-19):
请问P89V51RD2 P2口的驱动能力有多少,我将P2口置高电平后测量输出电流只有0.04mA。为何会这么小,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手册上写得很清楚呀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呀

网友A:
这个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

楼主:
准双向输入就是只有几到几十uA?

网友A:
从I/O口的特性上看,标准80C51的P0口在作为I/O口使用时,是开漏结构,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要添加上拉电阻;P1、P2、P3都是准双向I/O,内部有上拉电阻,既可作为输入又可以作为输出。而LPC900系列单片机的I/O口特性有一定的不同,它们可以被配置成4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准双向I/O、推挽输出、高阻输入、开漏。

准双向I/O模式与标准80C51相比,虽然在内部结构上是不同的,但在用法上类同,比如要作为输入时都必须先写“1”置成高电平,然后才能去读引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A:
推挽输出的特点是不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能驱动较大的电流,比如输出高电平时可以直接点亮LED(要串联几百欧限流电阻),而在准双向I/O模式下很难办到。

高阻输入模式的特点是只能作为输入使用,但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输入阻抗,这在模拟比较器和ADC应用中是必需的。

开漏模式与准双向模式相似,但是没有内部上拉电阻。开漏模式的优点是电气兼容性好,外部上拉电阻接3V电源,就能和3V逻辑器件接口,如果上拉电阻接5V电源,又可以与5V逻辑器件接口。此外,开漏模式还可以方便地实现“线与”逻辑功能。

楼主:
你分析的好清楚啊,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