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_Input模式下TIM_ICPrescaler怎么用?

楼主(2009-09-19):
环境:IAR ARM 5.3
STM32F103VBT6。。PLL输出72Hhz,各总线最大时钟

用的是E:\stm32f10x_stdperiph_lib\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TIM\PWM_Input
里面的范例。
测量100KHz duty:50%的波形还算准。
测量10MHz duty:50%的就显示是18MhZ.占空比0.
预分频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均没起作用。是不是不是这样使用的?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改成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8;
另外请问一下对于DI信号来说,如TIM3_CH2信号,最大频率应该限制在多少频率一下?
如果想测量一个10M的频率是不是最好连在ETR管脚?
谢谢

网友A:
10M频率是否有些高?

网友B(2013-01-23):
我要捕获50HZ的PWM波,结果时钟不能分频很是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