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样画过PCB吗?

楼主(2009-09-20):
我们用Protel画电路板一般都是先画好原理图,然后由原理图更新到PCB板图。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人这样画过PCB板图:先画原理图,认为原理图没问题了,再画PCB板图,但画PCB时是直接放元件,根本不管原理图,就是说原理图这时的作用就是参照一下有哪些元件。PCB板根本不是从原理图得到的,而是用手一点一点画出来的,所有的线都用手画,也根本就没有飞线。不知有没有人这样画过啊?给我介绍点经验。
说明一下情况。我是刚毕业工作,Protel懂一点,现在要用Protel画电路板,听老板的意思好像是要我这样画。我觉得这样会很难,应为布线的时候没有飞线做参考,一方面要考虑怎么走线,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线别连错;再者电气连接方面会不会很容易出错呢。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元器件少  就几个的画 可以不画原理图啊!

网友B:
你太幸福了   能有份工作

网友C:
原理图可以生成网表,然后把网表导导PCB下面去

不导也可以,在PCB里边添加网络属性名,然后把网络属性名设置导导线上,然后打开鼠线显示就OK了

楼主:
我这块板子上的原件挺多的。
4楼的lelee007说的意思是不是把PCB里每一个原件的引脚都放上对应的网络标号?然后把网络属性名怎么设置到导线上啊?能不能帮我详细讲一下,我手边的几本PCB的书好像都没讲到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D:
干嘛要那么复杂呢?

网友C:
Design 里边有个Netlist Manager,点开后里边有三种net,需要那种直接add或者edit,然后你的PCB里边就有这些网络名称了,

view里边有个connections,里边选show还是hide,就是显示鼠线和不显示了

俺本来记得不是很清了,好长时间没用了,刚去操作了一把然后写出来的,哈哈,赶紧验证一把吧

今天过去找老师想谈点事,结果老师正忙着,没空搭理俺,让俺明天课前早点过去教室找她

网友C:
还有,修改你的pad或者line以及铜块什么的net属性,双击后在弹出窗口有个显示ADVANCED的栏里边,有个net的下拉口,里边会显示你所有的net名称,选择正确的,然后OK,pad或者line以及铜块什么的net属性就被修改了,其他与之连着的铜线只要用鼠标点着拖一下再拖回原来位置,其no net就变成与其连着的部分的net属性一样了

这些东西好像是没什么书讲,很多得靠自己摸索,多用用,胡乱操作操作,会发现很多东西的,哈哈

网友E:
元件少就可以这样直接拉,元件多了不怕麻烦的话就加网络再画,不然就把图打印出来对着画就行了,不过要很细心…………

网友C:
用的熟练的芯片也不用搞那么复杂

XC2S200-5Q208,我画第二块的时候,就直接拉线

后来离职交接的时候又把原理图给补回去

网友F:
是有人这样画的...不过我也是喜欢有原理图再出PCB..这们才感觉爽

网友G:
我一个同学当年画dm642,bga540左右的管脚,外设一大堆,就是画完原理图后只做参考,pcb单独自己拉线,比较猛的是人家竟然一次通过~

但还是不推荐这么做,有简单可靠的办法为啥不用呢

网友H:
这样的大牛……再牛也不敢要。

网友C:
哈哈

复杂的板子,制作成本昂贵的,肯定得照工序一步一步来,保证正确率

网友I:
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再简单的板,也是要按正规步骤来。
交给老板之前用一下CLEAR ALL NETS...

网友H:
看来楼主所说的情况并不真实,而是那个牛人学了15楼的方法……

网友J:
这样谁能保证不出错如果复杂的话。所以还是按正常的来

网友K:
希望大家不要学些旁门左道,规规矩矩,养成好的习惯!不通过网络表的方法,效率不高,容易出错!

网友L:
有这份工作好,现在我只在公司没事干,很无聊!

网友M:
在PCB里边添加网络属性名,然后把网络属性名设置导导线上,然后打开鼠线显示就OK了

网友N:
晕,肯定是15楼说的这样。。。

网友O:
简单的电路可以在PCB设计软件里面直接连接,复杂的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P:
简单复杂都不能这么干,如果一开始就不能养成好习惯,对以后的发展会形成障碍!
即使只有两个元件,你也应该按照正常步骤来,不然即使你现在知道,那过段时间就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况且没有原理图的话你的东西怎么归档?原理图,PCB,BOM,设计说明,修订记录,一个也不能少,再大的设计,方案,器件选型都得加进去,开始你会觉得烦,但是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其中的好处的.
人个建议,仅做参考!

楼主:
恩,我觉得大家说的很有道理。
首先,良好的习惯很重要。
其次,磨刀不误砍柴工,必要的准备很重要。
再次,工程的完整性对以后的维护和修改也很重要。
这次我还是直接拉的线,因为虽然元件比较多,但都是重复的功能模块,我把每一种功能模块都封装在一个封装里面,画起来也还算容易。
现在线是画完了,敷铜时出问题了。大家有兴趣的帮我看看啊。我发个帖到PCB技术板块里,待会我把地址贴过来。
谢谢大家!

网友Q:
路过,15L真有意思!

网友Q:
图片怎么搞不上来哦~

网友R:
给你个两 三千个元件的板子。你这样画试一下 上面有些我画的 http://fligerwu.free.mingyao.net/photos/

网友S:
可以不用导入PCB,我们公司就有一个这样的的工程师,画功放板根本就不画原理图,原理图人家大脑早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好处在于你可以随时的画处原理图来对自己也是一种提升吧.不过我大多还是导入PCB为好,对原理图不熟习就不能这样做.

网友T:
俺都是sch--> netlist-->自动调用封装库-->pcb
我三个元件的pcb都怎么做

委托软件做设计,当然要尊重软件的游戏规则。。。。。。。。

网友T:
我三个元件的pcb都这样做

用软件做设计,当然要尊重软件的游戏规则。。。。。。。。

网友U:
你说的这种画法,是高手级别用的,好处在于走线可以很精短,不受原理图限制。不过专业的来说,这样是不严谨的,所以Allegro里面根本就不支持这样的做法,PCB想改的任何东西都要通过改原理图来实现

网友V(2010-09-07):
最好还是走正常,纯手工容易出错,或许老板在考验你

网友W:
这样的开发流程很不规范,小公司的做法。
元器件少没什么问题,碰到复杂的就歇菜了

网友X:
简单的可以的,不过一定要心细

网友Y:
你可以从原理图导入后画完,在把网络名去掉就可以了,这样整个PCB板是看不到任何的网络了!

网友Z:
既然画好原理图了,不用原理图生成PCB,,这样不是给自己埋缺陷吗?直接放元器件拉线,他有没有把各个管脚间加网络?多干活?

网友AA:
在学校的时候都是这么画的

网友Y:
可以从原理图导入PCB,等画完了,再把网络名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俺就是不画原理图 , 不用网络
直接出PCB的那种

网友AB:
可能你是错误理解你老板的意思了
可能你老板是让你用NB的原理图软件来仿真原理图
用NB的PCB软件画PCB

网友AC:
。。。你老板是找茬吧。只要能画出来就好了呗,他要懂技术就给画完给他看,要不懂技术就直接忽悠他好了。

网友AD:
同事的舍友所在的公司是LZ这样的方式
悲剧就是那个公司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那一个工程师弄得
更悲剧的是连原理图都没有
致使那个人走了之后,产品无法升级和维修……

由原理图生成网表再布线,有利于 规范化管理,有利于工作交接……
有利于像我这样脑子不好使的人可以少犯错误……

网友AE:
这样画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Z:
这样画有什么好处吗
引用 网友AE:

好处是原理图和PCB不一致,别人代替不了你。

网友AF:
当年在学校里的时候,曾这样做过,而且是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
不过此做法过于生猛,不可取.

网友AG:
吃饱了撑的才这样子去画板!!

网友AH:
简单板可以这样,复杂的话就算了吧

网友AI:
以前我在那公司都是这样画板的,其实也不难,因为有之前的板作参考。

网友AJ:
其实还是要求严格一点好;

网友AK:
老板为什么要你这样画呢,奇怪!

网友AL:
我画过。呵呵是挺难的。原件少还好。。。不过这种画法不正确的。。。

网友AM:
我大部分的板子就是这样画的,这也是小公司常用的方法。 开发周期短,老板根本没耐心等你画好SCH再导PCB。 而且对于小PCB(公司产品多为简单的PCB)的话,有问题第一次打样就可以反映出来了。碰到大板子都不是推不推荐的问题了,而是你要不按流程来,自己都要晕。

网友AN:
我说句不好听的。
这个公司没前途。

用protel画板,下份十来页的资料照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从原理图导过来的 好,这样就可以把SCH和PCB对应起来,以后要修改不是方便些吗,你说呢

网友AO(2010-10-31):
如果你对你所做的产品的电路很熟悉就可以不用原理图,直接在PCB上放元件就可以画板了,这样画板就和画原理图的感觉差不多,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么干的,没办法是老板逼得,没有时间给你画原理图.所以楼主一定要多多练习,这就叫做熟能生巧.

网友AP:
原理图是必须的··而且PCB的变更随时要更新原理图。  不然接下来的麻烦事是以箩筐一箩筐的来··

网友AQ:
元件少可以
多了即麻烦又易出错
你可以问问老板
为什么这样画?
如果是锻炼的目的
呵呵
没必要吧
多画几个板子
就什么都知道了啊

网友AR:
为什么有简单的方法不用,却用这种复杂的方法呢?尤其是自己还是初学者

网友AS:
还是按正常的步骤来吧,直接在原理图中更新,或者生产网络表加载到PCB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