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9-09-20):
PSOC的I/O口上电后状态原来是高,在接RS485芯片(例如65HDV3082,或MAX485,SP3485等)用到收发控制端时要在I/O与485芯片控制端用三极管做非门或使用单非门电路,防止多节点上电冲击485总线状态,埋下隐患,日前30点PSOC系统中485出了这问题,忘了这回事,仅供大家参考.

请问防止多节点上电冲击485总线状态是什么意思,那样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最近做个给485通信的模块,已经成型了,希望解答下

网友A:
你只要保证485总线上所有点上电初始状态为“收”态即可防止总线被钳死,485总线的特征是任何时间段内总线上只能有一个发的,否则问题很麻烦,至于怎么钳死的网上说法,也不用深究,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