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板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楼主(2009-09-20):
当一个电路板焊接都完成后,在检查该电路板是否可以正常工作时,通常不要直接给电路板供电,而是要按下面的步骤进行检查,确保每一步都没有问题后在上电也不迟,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1)连线是否正确
如今,大家都是使用电路绘制软件进行电路板的设计,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先画原理图在生成网络表来生成PCB的连接,有很多的初学者学习PCB电路板的软件是都是直接话PCB(我初学时就是这样的),在单片机的入门和设计各个小实验电路板时都是直接在元件库中拉出元件封装来话PCB,通常会导致很多管脚的错连。
如果你是使用很规范的电路设计步骤来设计的电路板,那么你的原理图是你检查的关键,这里需要检查的地方主要在芯片的电源和网络节点的是否标注正确,同时也要注意网络节点是否有重叠的现象,这是检查的重点。
另一个检查的重点是元件的封装。现在很多的芯片的封装的不同,其引脚的顺序也是不同的,以前记得一个研究生在调试NEC的处理器是就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记得他选用的是NECUPG78F92228Flash处理器,但是其在设计电路时原理图中的是DIPPCB的封装对应的引脚,但是在PCB中是贴片的元件,管叫完全的不对应,导致上电是老是少芯片,但是这样就会给调试者误导以为是自己的电源有问题!
(2)电源接口是否有短路现象
这里就体现出调试之前不上电的原因,有的电源接口短路,这样会造成你的电源烧坏。有时会有电源爆炸的事故发生。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的输入阻抗。这是必须的步骤。
再设计是电源部分可以使用一个0欧姆的电阻来作为调试方法,上电前先不焊接电阻,检查电源的电压正常后在将电阻焊接在PCB上给后面的单元供电。以免造成上电由于电源的电压不正常而烧毁后面单元的芯片,但是贴片的就更麻烦!
电路设计中增加保护电路,比如使用自恢复保险丝等元件。
(3)、元器件安装情况
主要是检查有极性的元器件,如发光二极管,电解电容,整流二极管等。以及三极管的管脚是否对应,对于三极,同一功能的不同厂家其管教的排序也是不同的。所以最好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A:
不错的建议,以前我都是直接上电,看到异常快速断电的,看来比较危险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先不上电检查,但是不够仔细,曾经烧过电源模块

网友C:
很好的建议

网友D:
上电之前检查电路是必须的,不然很容易烧掉一些比较贵的东东

网友E:
对于调试电路板的人来说,第一次上电,这是必须的

网友A:
对初学者很有用,说明了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F(2009-10-20):
很实用的贴

网友G:
要注意的事项说的很好

网友C:
对于做好的电路板,上电之前肯定要测电源正负极是否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