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ARM7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09-09-20):
LPC ARM7中断嵌套问题

ARM的中断管理体系和51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管理体系不太一样。熟悉51体系结构的用户需要特别
          注意这一点。ARM的中断不会自动嵌套,实现ARM微控制器的中断嵌套比较烦琐,我们不提倡中断
           嵌套。但不排除需要嵌套的应用,因而在启动代码中,有对中断嵌套的处理。模板中的文件IRQ.S
           用于处理中断嵌套,是以下中断处理方法的依据。用户要根据自己的应用更改此文件,只需要在文
           件末尾添加中断处理程序的句柄即可。
           中断嵌套的原则:低优先级的中断嵌套高优先级的中断。
           可嵌套中断服务程序编写方法:
               1、保存当前中断使能寄存器VICIntEnable的值;
               2、禁止当前中断和低优先级中断;
               3、清除中断逻辑,使VIC能够响应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4、中断处理服务程序;
               5、恢复保存的中断使能寄存器的值。
           声明需要嵌套的中断服务程序时,不能使用"__irq"关键字,而需要通过句柄的方式进行。
           请注意IRQ.S中宏$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的用法。

例子如下:

/********************************************************************************************
* 文 件 名:VIC_Nesting.c
* 功    能:本实验演示中断嵌套现象。程序开启了两个中断: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定时器0使LED8~LED1
*           闪烁,而外部中断0取反蜂鸣器控制口。分配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高于外部中断0的优先级。设置
*           KEY1连接外部中断0。按住KEY1键后全速运行程序,看LED8~LED1能否闪烁,若闪烁,则说明中
*           断嵌套成功。需要在文件IRQ.S末尾添加句柄:
*           Timer0_Handler HANDLER IRQ_Timer0
*           Eint0_Handler  HANDLER IRQ_Eint0
* 说    明:用跳线帽短接KEY1,BEEP,74HC595_2相关跳线。
*
*在产生IRQ中断,进入服务程序之前,IRQ中断将自动禁止,而Fiq中断依然使能,故在IRQ中断下依然要响应Fiq中断。
*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EEPCON        ((uint32)0x01<<7)  // P0.7引脚控制蜂鸣器,低电平蜂鸣
#define      BEEP_ON()      IO0CLR=BEEPCON     // P0.7引脚输出低电平,蜂鸣器蜂鸣
#define      BEEP_OFF()     IO0SET=BEEPCON     // P0.7引脚输出高电平,蜂鸣器不蜂鸣
#define      SPI_CS         ((uint32)0x01<<20) // P1.20引脚模拟SPI的片选信号
#define      SPI_DATA       ((uint32)0x01<<22) // P0.22引脚模拟SPI的数据信号
#define      SPI_CLK        ((uint32)0x01<<25) // P1.25引脚模拟SPI的时钟信号
#define      H_SPI_CS()     IO1SET=SPI_CS      // SPI的片选信号置高
#define      L_SPI_CS()     IO1CLR=SPI_CS      // SPI的片选信号置低
#define      H_SPI_DATA()   IO0SET=SPI_DATA    // SPI的数据信号置高
#define      L_SPI_DATA()   IO0CLR=SPI_DATA    // SPI的数据信号置低
#define      H_SPI_CLK()    IO1SET=SPI_CLK     // SPI的时钟信号置高
#define      L_SPI_CLK()    IO1CLR=SPI_CLK     // SPI的时钟信号置低
void Timer0_Handler(void);
void Eint0_Handler(void);
uint8 data;
/********************************************************************************************
* 函数名称:SendDataTo74HC595()
* 功    能:向74HC595发送一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注    意:发送数据时,高位先发送
*********************************************************************************************/
void SendDataTo74HC595(uint8 data)
{
  uint8 i;

  L_SPI_CS();                                  // SPI_CS=0
  for(i=0;i<8;i++)                             // 发送8位数据(1个字节)
     {
       L_SPI_CLK();                            // SPI_CLK=0
       /* 设置SPI_DATA输出值 */
       if((data & 0x80)!=0)
         H_SPI_DATA();                         // SPI_DATA=1
       else
         L_SPI_DATA();                         // SPI_DATA=0
       data<<=1;                               // 将要发送的1字节数据左移一位
       H_SPI_CLK();                            // SPI_CLK=1
      }
  H_SPI_CS();                                  // SPI_CS=1
}
/********************************************************************************************
* 函数名称:IRQ_Timer0()
* 功    能:Timer0中断服务函数,LED8~LED1闪烁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RQ_Timer0(void)
{
  uint32 bak;

  bak=VICIntEnable;                            // 备份当前VICIntEnable的值
  VICIntEnClr=(1<<4)|(1<<14);                  // 禁止当前优先级中断及低优先级中断
  VICVectAddr=0x00;                            // 清除中断逻辑,以便VIC可以响应更高优先级IRQ中断

  /* LED8~LED1闪烁 */
  if(data==0x00)
    data="0xff";
  else
    data="0x00";
  SendDataTo74HC595(data);
  T0IR=0x01;                                   // 清除Timer0中断标志

  VICIntEnable=bak;
}
/********************************************************************************************
* 函数名称:IRQ_Eint0()
* 功    能: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函数,取反蜂鸣器控制口,允许中断嵌套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RQ_Eint0(void)
{
  uint32 bak;

  bak=VICIntEnable;                            // 备份当前VICIntEnable的值
  VICIntEnClr=1<<14;                           // 禁止当前中断
  VICVectAddr=0x00;                            // 清除中断逻辑,以便VIC可以响应更高优先级IRQ中断

  IRQEnable();                                 // 使能IRQ中断

  /* 取反蜂鸣器控制口 */
  if((IO0PIN & BEEPCON)==0)
    BEEP_OFF();
  else
    BEEP_ON();

  /* 等待外部中断信号恢复为高电平,清除EINT0中断标志*/
  while((EXTINT & 0x01)!=0)
      {
        EXTINT=0x01;
      }

  VICIntEnable=bak;
}

/********************************************************************************************
* 函数名称:main()
*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设置定时器0中断和外部中断0
*********************************************************************************************/
int main(void)
{
  PINSEL0&=~((uint32)0x03<<14);                // 将P0.7引脚选择为GPIO功能
  IO0DIR|=BEEPCON;                             // 设置P0.7为输出
  BEEP_OFF();                                  // 蜂鸣器禁止蜂鸣

  PINSEL1&=~((uint32)0x03<<0);                 // 将P0.16引脚选择为EINT0功能
  PINSEL1|=0x00000001;

  PINSEL1&=~((uint32)0x03<<12);                // 设置P0.22引脚为GPIO
  PINSEL2&=~((uint32)0x01<<3);                 // 设置P1.20和P1.25引脚为GPIO
  IO0DIR|=SPI_DATA;                            // 设置P0.22,P1.20,P1.25引脚为输出
  IO1DIR|=(SPI_CS | SPI_CLK);

  /* Timer0初始化*/
  T0TC=0;                                      // 定时器设置为0
  T0PR=0;                                      // 时钟不分频
  T0MCR=0x03;                                  // 设置T0MR0匹配后复位T0TC,并产生中断标志
  T0MR0=Fpclk/10;                              // 0,1秒定时
  T0TCR=0x01;                                  // 启动定时器

  IRQEnable();                                 // 使能IRQ中断

  data=0x00;

  /* 初始化Timer0、Eint0中断(使用向量IRQ)*/
  VICIntSelect=0x00000000;                     // 设置所有中断分配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0x20 | 4;                       // 分配Timer0中断到向量中断0
  VICVectAddr0=(uint32)Timer0_Handler;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VICVectCntl1=0x20 | 14;                      // 分配EINT0中断到向量中断1
  VICVectAddr1=(uint32)Eint0_Handler;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T0IR=0x01;                                   // 清除Timer0中断标志
  EXTINT=0x01;                                 //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VICIntEnable=(1<<4)|(1<<14);                 // 使能Timer0、EINT0中断

  while(1);                                    // 等待中断
  return 0;
}

网友A:
说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