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

楼主(2009-09-20):
旁路电容不是理论概念,而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实用方法,在50 -- 60年代,这个词也就有它特有的含义,现在已不多用。电子管或者晶体管是需要偏置的,就是决定工作点的直流供电条件。例如电子管的栅极相对于阴极往往要求加有负压,为了在一个直流电源下工作,就在阴极对地串接一个电阻,利用板流形成阴极的对地正电位,而栅极直流接地,这种偏置技术叫做“自偏”,但是对(交流)信号而言,这同时又是一个负反馈,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就在这个电阻上并联一个足够大的点容,这就叫旁路电容。后来也有的资料把它引申使用于类似情况。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 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 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 0.01μF。
  一般来说,容量为uf级的电容,象电解电容或钽电容,他的电感较大,谐振频率较小,对低频信号通过较好,而对高频信号,表现出较强的电感性,阻抗较大,同时,大电容还可以起到局部电荷池的作用,可以减少局部的干扰通过电源耦合出去;容量为0.001~0.1uf的电容,一般为陶瓷电容或云母电容,电感小,谐振频率高,对高频信号的阻抗较小,可以为高频干扰信号提供一条旁路,减少外界对该局部的耦合干扰
  旁路是把前级或电源携带的高频杂波或信号滤除;去藕是为保正输出端的稳定输出(主要是针对器件的工作)而设的“小水塘”,在其他大电流工作时保证电源的波动范围不会影响该电路的工作;补充一点就是所谓的藕合:是在前后级间传递信号而不互相影响各级静态工作点的元件
  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摘引自伦德全《电路板级的电磁兼容设计》一文,该论文对噪声耦和路径、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的使用都讲得不错。请参阅。
  从电路来说,总是存在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
  去耦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耦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 0.1u,0.01u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网友A:
恩,还不错,把二者的区别讲的很清楚,值得收藏

网友B:
那我们平时滤波用的电容应该都是去耦电容吧

网友C:
bucuo,讲得非常详细,受教了!!

网友D:
要是再给个具体的实例就更完美了。。。

网友E:
嗯,讲的很详细,我们平时也经常要用到这两种电容

网友F:
很受用的**:)

网友G:
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
——7MHz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按照f= 1/(2*pi*sqrt(LC))计算,应该是0.23MHz才对。

网友A:
15楼的看的好仔细啊,是啊,楼主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H:
这贴真是不错,回的人这么多

网友I(2009-11-02):
经常用也没认真去研究过二者的区别,学习了

网友J:
正好需要,辛苦楼主了:)

网友K:
有点儿混乱,退耦和旁路都是根据电容的作用来区分的
退耦(也叫去耦)顾名思义就是去掉级间耦合,是通过在本级电路为信号提供交流回路来避免信号“绕远路”从别的级寻找交流回路而把信号耦合到别的级去,最早出现在多级放大器中。在集成电路中,各个单元电路相当于多极放大器中的不同放大级,为避免不同单元电路的信号互相“串通”,因此要退耦。

旁路是指在电路中为信号提供一条而外的通路而避免信号从不希望的通路上通过。

从本质上来讲,退耦也是一种旁路。

网友K:
在数字电路中,一般电源端加装容量较大的电容,这个电容应该叫做滤波电容,作用是为电源波纹提供一条低阻抗的对地通路,从而避免电源波纹通过电源线传递到用电单元同时稳定电压,具体电容的选择取决于电源波纹的频率和供电电流。一般来说,线性电源选用容量合适的电解电容或钽电容即可,如果是开关电源,波纹频率较高,此时除了使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或钽电容外,还要并联上高频特性好的瓷片电容,一般是多个容量不同的电容,比如0.001uF,0.01uF,0.1uF并联,切不可图省事用一个容量较大的代替,因为高频特性不同。所有电容的容量和取决于电源的供电电流,供电电流越大,总电容也应该越大。

用电芯片一端一般不用在并联大容量的电解或钽电容,因为芯片端产生的电压波动都是频率较高的,使用一个或多个高频特性好容量合适的电容就可以了,不同的用电单元之间不可以公用退耦电容。

在要求高的场合,在电源到用电单元之间,还可以串联上电感(或磁珠),进一步避免干扰信号相互耦合。

网友A:
现在很少有技术人员去研究这些问题了,很受益

网友L:
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
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
这两句我怎么感觉有点问题?大家是怎么理解的?我感觉容量约大,频率应该越低,谢谢!!

网友M:
最好再加上电路图

网友N:
复制下来收藏了

网友O:
非常好,很受益,感谢:)

网友P:
好东东啊

网友Q(2010-01-23):
以前感觉着两者有点模糊,学习了

网友B:
我这知道电容一般是用来滤波的,不知道和去耦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H:
说的很详细

网友N:
在TI里也见过这个,不错

楼主:
多谢大家捧场

网友A(2010-02-26):
其实想了下,只需知道二者用法的差别和运用的场合就可以了

网友I:
旁路和去耦,二者的功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R:
对电容值的选取很有意义

网友S:
只要做硬件的,这两种电容必用到

网友B:
电容的选值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T:
一直感觉着两者有点模糊

网友H:
必须要弄清楚的,经常用嘛

网友A:
应该还归纳的简洁点

网友T:
看来看了这个帖子收益的人很多啊

网友S:
两个电容的作用都讲的很清楚

网友E:
这个帖子确实很不错,讲的很清楚

网友U:
旁路和去耦,概括的很不错

网友S:
能贴个电路,用到两种电容,结合电路讲更好,呵呵

网友N:
时不时的回来看看这片**

网友H:
去耦电容就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

网友R:
去耦就是消除毛刺,我这样理解

网友U:
这个贴还是一如既往的经典呀

网友V:
所谓去耦,就是去掉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