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32动态改变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09-20):
关于怎么在程序中动态改变PWM的占空比输出啊?
我如果固定输出一个占空比可以,可是动态改变就不行了不知道要动态设置PWM的占空比要怎么配置啊
我在程序中只在WHILE(1)中加入了一个CCR_Val=CCR_Val*2;
根本不起作用 啊 ,是 不是要重新配置哪里啊?
小弟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想输出SPWM吧?
建议你用DMA来做
你说的没错 是更新CCR_Val就行!
我有SPWM代码 需要给我发个邮件 jhdzkj@126.com

网友B(2010-02-23):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C:
tim要重新cmd一下的

网友D:
不知楼主看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