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使用dma接受的问题

楼主(2009-09-20):
我是接受gps信息 一次接受500个 因为要接受一次处理一次 所有使用正常模式。
   但是我debug 只能接受一次的数据 我使用重新配置dma的方式 接受下一次  但是好像只是接受到一个字符 然后就像死机一样  再怎么运行 也接受不到数据

网友A:
我是接受gps信息 一次接受500个 因为要接受一次处理一次 所有使用正常模式。
   但是我debug 只能接受一次的数据 我使用重新配置dma的方式 接受下一次  但是好像只是接受到一个字符 然后就像死机一样  再怎么运行 也 ...
引用 楼主:

你引用帖子时请说明,如果有相同问题请看原帖,不要这样断章取义。

急问 stm32 串口使用dma接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