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4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9-09-20):
用LPC2364的CAN通信,如下代码:
  while ( !(CAN1GSR & (1 << 3)) );//检测是否有一发送请求没有完成
  CANSendMessage(ch);
  一次发送260字节,8字节一包,有时WHILE会等几十MS的时间,不知为什么?
环境:
1、总线上只有两个节点。
2、一发一收。
3、两个都是LPC2364

网友A:
建议你对换,即原来发送的改为接收,原来接收的改为发送;进一步判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你CAN网上用终端电阻没

楼主:
谢了,是没接是终端电阻,我去接终端电阻测试一下。

楼主:
接了,不接通信不正常,发现现象依旧,收发数据都正常,只是每发260字节,中间有一次是35MS等待,不知为什么?

网友C(2010-01-08):
我用USBCAN-II 怎么与LPC2364的CAN 发送接收 都失败,看不到数据,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请教下你LPC2364的CAN 是怎样设置的? 我的怎么接受发送都没数据,用的 ZLG那买的USBCAN-II观察!
你有没有成功的 程序啊?能不能发给我看看,我用的主频是12MHZ

网友D:
波特率设置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