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碰到USART无故进中断出不来的情况?

楼主(2009-09-20):
USART1打开RXNE和TC

然后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10ms间隔不停地发数据
发现,过一段时间后,系统在中断里面出不来了
单步调试发现一出中断又进去了(此时串口调试工具已停止发送数据)
而进入中断后取得中断标致发现不是由已知的任何一个中断引起来的
直接查看寄存器
也没发现异常,应该没有中断发生才对
然后有时再单步几下又正常了

排除因进行单步调试而引起来芯片工作不正常
因为非调试,脱机运行状态下,有时应该也跳不出来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调试工具?可能是调试工具在做怪。我以前用的是J-link,发现好些显示的结果与单片机实际运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调试工具?可能是调试工具在做怪。我以前用的是J-link,发现好些显示的结果与单片机实际运的结果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为了排除这个问题,脱机运行也一样
但昨天搭个最简单的
只开一个中断,目前还没出现这情况....
被搞死了

如果是别的芯片,我肯定查我哪里搞错了
可以是这个芯片,我得先搞清楚到底是我的问题是还是芯片的问题
上了贼船了...

网友B:
进的是哪个中断?RXNE还是TC?

调试时是不是打开了寄存器观察窗口?

楼主:
都不是呀  直接查看寄存器没发现有触发中断的地方
为了排除用了调试而引发故障,但脱机裸跑也一样
不过器怪,我现在怎么试都不出这问题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处理Overrun,这个信号与接收用一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