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性ADC本底会有漂移出现负值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9-09-20):
放大器本底偶尔漂移出现负值,若选用单极性ADC,则不可以识别负值,测量本底时会造成误差,如何解决呢?想简单些,使用但电源。

网友A:
从新布板吧。

楼主:
,,

我是还没做
问题是这样的
探测器+一级放大+二级放大+ADC(选用单极性ADC。)
正常情况下信号均为正信号,但是由于本底漂移。偶尔出现负电压,ADC此时肯定当作0来处理啊,如何解决呢?这样不就出现了误差了。

网友B:
把运放的输出,加个小的正电压。

楼主:
外加一个加法器?

网友C:
加一个电压预偏置!

楼主:
如何加呢?可否详细些呢?

是否如下电路形式?

若是这样的话,-0.5V如何产生?还是需要使用负电源是么?
现在想整个系统采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B:
呵呵,上面那个图.....
你还是贴出原图吧,让大家看看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