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的滤波单元

楼主(2009-09-20):
在stm32的定时器中有滤波单元,也可以用软件对其进行编程。参考手册给出了定时器预分频器的工作波形图。但没有滤波单元的工作波形图。不知它是如何工作的。和预分频器有何区别。希望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输入通道都有一个滤波单元,分别位于每个输入通路上(下图中的黄色框)和外部触发输入通路上(下图中的兰色框),它们的作用是滤除输入信号上的高频干扰,具体操作原理如下:

在TIMx_CR1中的CKD[1:0]可以由用户设置对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基准,有三种选择:
1)采样频率基准fDTS=定时器输入频率fCK_INT
2)采样频率基准fDTS=定时器输入频率fCK_INT/2
3)采样频率基准fDTS=定时器输入频率fCK_INT/4

然后使用上述频率作为基准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当连续采样到N次个有效电平时,认为一次有效的输入电平。

实际的采样频率和采样次数可以由用户程序根据需要选择;外部触发输入通道的滤波参数在从模式控制寄存器(TIMx_SMCR)的ETF[3:0]中设置;每个输入通道的滤波参数在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1(TIMx_CCMR1)或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2(TIMx_CCMR2)的IC1F[3:0]、IC2F[3:0]、IC3F[3:0]和IC4F[3:0]中设置。

例如:当fCK_INT=72MHz时,选择fDTS=fCK_INT/2=36MHz,采样频率fSAMPLING=fDTS/2=18MHz且N=6,则频率高于3MHz的信号将被这个滤波器滤除,有效地屏蔽了高于3MHz的干扰。

网友A:
以前的一个类似帖子:外部计数的数字滤波是什么原理?

请问为什么我把定时器频率设为输入捕获滤波截止频率的一半及以下才能捕获到数值 按理不应该把频率设在截止频率及以上才捕获不到吗

网友B(2014-09-14):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一个类似帖子:外部计数的数字滤波是什么原理?

明白了,谢谢斑竹,原来STM32的CLOCKDivision的作用如此强大

网友C(2015-10-12):
感谢分享 终于明白了

网友D(2017-06-27):
有点明白了,好像跟定时没有关系

网友E(2022-07-08):
定时器还有滤波单元吗

网友:
这个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F:
定时器滤波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G: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