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stm32f103r8t6,晶振参数问题

楼主(2009-09-20):
以前使用stm32f103rb没遇到过问题。这次芯片使用stm32f103r8.
注意到芯片标记的Y版本,以前使用的芯片都是Z版本。
是不是Y版本有什么问题?
32k晶体使用的6pf晶体,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A:
32k晶体使用的6pf晶体,还是不能启动?这句话我看得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是实时时钟的晶振用的是6pf的电容吗?这个电容我一般用的是10pF

楼主:
电容10pf
晶振的附载电容是6pf

网友B:
请减小负载电容,如果PCB板上的杂散电容太大,甚至可以取消负载电容。

你可以查查晶体的手册,看看这个晶体要求外接多大的负载电容。

另外,如果要求晶振可靠的工作,最好按照ST的应用笔记中介绍的方法,检查并计算晶振的增益余量符合要求。

楼主:
好的,再试试。以前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就是在实验板上都可以用晶振。
也在考虑别的原因,会不会生产出的问题,比如温度过高?
第一次使用Y版本的芯片,Y版本有什么变化?

楼主:
香主高见,拆掉所有电容,更换一个新的晶体后。启动了!

正在继续调查具体原因。

以前用过多次stm32f103c8, rb,rc都没遇到问题,不知道这次为何如此敏感

网友C:
电容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是啊,我在4楼就说过:“如果PCB板上的杂散电容太大,甚至可以取消负载电容。”

一般6pF的晶体只需接6~10pF的负载电容即可。通常PCB上的杂散电容有>4~5pF,楼主已经接了一个10pF的电容,综合起来晶体的负载电容就要超过15pF,如果PCB设计的不好,则这个负载电容更大,当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