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408用Mini PRO 下程序,老是芯片ID不对?

楼主(2009-09-20):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的是 LPC PRO,根据我的经验还说吧,首先得设置对,在选择单片机中得要选ICP下载线,而不能是MCU,再就得检查线有没接错了,最后就看PCB板是不是有大的电容电感什么的,或者单片机坏了也是可能的,我连续烧一百个就有一个是坏的

楼主:
“我连续烧一百个就有一个是坏的”这么惨,那我得好好吸取教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还有可能是电脑USB的供电能力不足

楼主:
我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