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P89C669的定时器2和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09-09-20):
看到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的介绍,说P89C669有3个定时器,2个带波特率发生器的UART。
可是我在使用时,设置UART0,UART1均使用波特率发生器
此时想再使用定时器2的16位自动重载就无法使用了,请各位高手告知该如何设置?
根据用户手册第57页的说明,我的设置如下:
RCLK = 1
TCLK = 1
S0BRGS = 1
难道定时器2就是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A:
双串口波特率当然要可以独立设置了,不然还叫什么双串口。669的不但可以两个串口不同波特率,收发都可以使用不同的波特率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如果使用波特率发生器就不能使用定时器2,那为什么还要区分UART0使用波特率发生器和使用定时器2这两种情况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区分UART0和UART1不同的波特率?

楼主:
回复2楼:我问的是波特率发生器与定时器2的关系,是不是用了波特率发生器就不能用定时器2进行定时了?

网友A:
不能用了

楼主:
链接里面的东西很有用,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