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外部中断I\O配置问题

楼主(2009-09-20):
我在使用INT0,INT1时,I\O都配置输入模式,并加上拉电阻,设置低电平触发,按下按键时都没有产生中断,后来把INT1改准双向模式,INT1可以产生中断,请问要使用INT0中断还要设置什么啊,本身就只能配置输入模式,谢谢,

网友A:
INT0配置成开漏方式试试

楼主:
这我倒没想到哦,以为开漏就只有输出功能,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