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FM3130的问题

楼主(2009-09-20):
我买了几块FM3130做实验,因为我用的板子上没有IIC接口,所以是用GPIO 来模拟SDA,SCL的,用示波器看出来的波形是对了,但写寄存器或存储器,读出来的始终是0,我就想是不是FM3130就没工作啊,
我的电路图附在下面了
是按照datasheet上的说明连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3V供电后,FM3130就应该开始工作了吧?我写寄存器时,先写从机地址0xD0 , 然后是寄存器地址0XE0,最后写数据
0X80, 这样对的吗? 读的时候,写从机地址0xD1,然后就可以读到当前寄存器的内容了吧?
这样做对的吗? 我哪个地方错了,恳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路图看不见啊,还是上传附件吧

网友A:
读时,先写从地址0XD0,再写要读的地址,然后加个起始信号,再0XD1,这时出来才是数据,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那有相关的例程吗?

网友A:
有如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2C.h"

#define SLA3104Mem 0x50 //不含读写位
#define SLA3104RTC 0x68

void main (void)
{
data unsigned char x,y,z,buffdatasend[0x19]={0},buffdataget[0x19]={0},temp;

I2C_Init();

/*启动RTC时钟*/
temp =0x00;
//下面的函数各参数的意义依次是:
//从机地址、从机内部子地址、子地址长度为一个字节、数据的起始地址、数据长度
I2C_Puts(SLA3104RTC,0x01,1,&temp,0x01); //RTC时钟使能

/*下面这个程序段演示了如何更改时间*/
temp =0x02;
I2C_Puts(SLA3104RTC,0x00,1,&temp,0x01); //进入时间校正模式
buffdatasend[0]=0x10;//秒
buffdatasend[1]=0x55;//分
buffdatasend[2]=0x10;//时
buffdatasend[3]=0x04;//星期
buffdatasend[4]=0x03;//日
buffdatasend[5]=0x01;//月
buffdatasend[6]=0x08;//年
I2C_Puts(SLA3104RTC,0x02,1,buffdatasend,0x07);//先把数据写入到FM3104的用户寄存器
temp =0x00;
I2C_Puts(SLA3104RTC,0x00,1,&temp,0x01); //更新时间

/*下面程序段演示了如何校正时钟*/
temp =0x04;
I2C_Puts(SLA3104RTC,0x00,1,&temp,0x01); //调整时钟的频率,写入修正系数前CAL必需为1
//先用频率计测出频率,通过查表查出修正系数,然后通过下面语句把修正系数写入到寄存器
temp =0x1F;
I2C_Puts(SLA3104RTC,0x01,1,&temp,0x01); //修正时钟的频率
temp =0x00;
I2C_Puts(SLA3104RTC,0x00,1,&temp,0x01); //校准设置CAL(4:0)不会影响到512Hz输出,用频率计来测CAL引脚的频率,其值是不变的

网友A:
while (1)
{
//约5秒种更新一次数据
for (x=0; x<255; x++)
{
for (y=0; y<255; y++)
for (z=0; z<100; z++);
}

/*下面的程序段演示了如何读取时间值*/
temp =0x00; //0000 0000 R位由0写1实现用户寄存器数据更新,W位要为0,不然数据无法更新
I2C_Puts(SLA3104RTC,0x00,1,&temp,0x01);
temp =0x01; //0000 0001
I2C_Puts(SLA3104RTC,0x00,1,&temp,0x01);
//把数据读出来
I2C_Gets(SLA3104RTC,0x00,1,buffdataget,0x18);

}
}

IIC软件包

/*
I2C.c
标准80C51单片机模拟I2C总线的主机程序
Copyright (c) 2005,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程序仅供学习参考,不提供任何可靠性方面的担保;请勿用于商业目的
*/

#include "I2C.h"

//定义延时变量,用于宏I2C_Delay()
unsigned char data I2C_Delay_t;

/*
宏定义:I2C_Delay()
功能:延时,模拟I2C总线专用
*/
#define I2C_Delay()\
{\
I2C_Delay_t = (I2C_DELAY_VALUE);\
while ( --I2C_Delay_t != 0 );\
}

/*
函数:I2C_Init()
功能:I2C总线初始化,使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说明:在main()函数的开始处,通常应当要执行一次本函数
*/
void I2C_Init()
{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1;
I2C_Delay();
}

/*
函数:I2C_Start()
功能:产生I2C总线的起始状态
说明:
SCL处于高电平期间,当SDA出现下降沿时启动I2C总线
不论SDA和SCL处于什么电平状态,本函数总能正确产生起始状态
本函数也可以用来产生重复起始状态
本函数执行后,I2C总线处于忙状态
*/
void I2C_Start()
{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
函数:I2C_Write()
功能:向I2C总线写1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
dat:要写到总线上的数据
*/
void I2C_Write(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 = 8;
do
{
I2C_SDA = (bit)(dat & 0x80);
dat <<= 1;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while ( --t != 0 );
}

/*
函数:I2C_Read()
功能:从从机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返回:读取的一个字节数据
*/
char I2C_Read()
{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 = 8;
I2C_SDA = 1; //在读取数据之前,要把SDA拉高
do
{
I2C_SCL = 1;
I2C_Delay();
dat <<= 1;
if ( I2C_SDA ) dat |= 0x01;
I2C_SCL = 0;
I2C_Delay();
} while ( --t != 0 );
return dat;
}

/*
函数:I2C_GetAck()
功能:读取从机应答位
返回:
0:从机应答
1:从机非应答
说明:
从机在收到每个字节的数据后,要产生应答位
从机在收到最后1个字节的数据后,一般要产生非应答位
*/
bit I2C_GetAck()
{
bit ack;
I2C_SDA = 1;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ack = I2C_SDA;
I2C_SCL = 0;
I2C_Delay();
return ack;
}

/*
函数:I2C_PutAck()
功能:主机产生应答位或非应答位
参数:
ack=0:主机产生应答位
ack=1:主机产生非应答位
说明:
主机在接收完每一个字节的数据后,都应当产生应答位
主机在接收完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后,应当产生非应答位
*/
void I2C_PutAck(bit ack)
{
I2C_SDA = ack;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CL = 0;
I2C_Delay();
}

/*
函数:I2C_Stop()
功能:产生I2C总线的停止状态
说明:
SCL处于高电平期间,当SDA出现上升沿时停止I2C总线
不论SDA和SCL处于什么电平状态,本函数总能正确产生停止状态
本函数执行后,I2C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
void I2C_Stop()
{
unsigned int t = I2C_STOP_WAIT_VALUE;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1;
I2C_Delay();
while ( --t != 0 ); //在下一次产生Start之前,要加一定的延时
}

/*
函数:I2C_Puts()
功能:I2C总线综合发送函数,向从机发送多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
SlaveAddr:从机地址(7位纯地址,不含读写位)
SubAddr:从机的子地址
SubMod:子地址模式,0-无子地址,1-单字节子地址,2-双字节子地址
*dat:要发送的数据
Size:数据的字节数
返回:
0:发送成功
1:在发送过程中出现异常
说明:
本函数能够很好地适应所有常见的I2C器件,不论其是否有子地址
当从机没有子地址时,参数SubAddr任意,而SubMod应当为0
*/
bit I2C_Puts
(
unsigned char SlaveAddr,
unsigned int SubAddr,
unsigned char SubMod,
char *dat,
unsigned int Size
)
{
//定义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i;
char a[3];
//检查长度
if ( Size == 0 ) return 0;
//准备从机地址
a[0] = (SlaveAddr << 1); //左移后最低位就是0,则是写数据。
//检查子地址模式
if ( SubMod > 2 ) SubMod = 2;
//确定子地址
switch ( SubMod )
{
case 0:
break;
case 1:
a[1] = (char)(SubAddr);
break;
case 2:
a[1] = (char)(SubAddr >> 8);
a[2] = (char)(SubAddr);
break;
default:
break;
}
//发送从机地址,接着发送子地址(如果有子地址的话)
SubMod++;
I2C_Start();
for ( i=0; i<SubMod; i++ ) //在这个循环中,从地址和子地址一起发送了。
{
I2C_Write(a[i]);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
//发送数据
do
{
I2C_Write(*dat++);
if ( I2C_GetAck() ) break;
} while ( --Size != 0 );
//发送完毕,停止I2C总线,并返回结果
I2C_Stop();
if ( Size == 0 )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
函数:I2C_Gets()
功能:I2C总线综合接收函数,从从机接收多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
SlaveAddr:从机地址(7位纯地址,不含读写位)
SubAddr:从机的子地址
SubMod:子地址模式,0-无子地址,1-单字节子地址,2-双字节子地址
*dat: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Size:数据的字节数
返回:
0:接收成功
1:在接收过程中出现异常
说明:
本函数能够很好地适应所有常见的I2C器件,不论其是否有子地址
当从机没有子地址时,参数SubAddr任意,而SubMod应当为0
*/

网友A:
bit I2C_Gets
(
unsigned char SlaveAddr,
unsigned int SubAddr,
unsigned char SubMod,
char *dat,
unsigned int Size
)
{
//定义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i;
char a[3];
//检查长度
if ( Size == 0 ) return 0;
//准备从机地址 //数据格式是:带Sr接收,格式:S | SLA+W | Addr | Sr | SLA+R | Data... | P
a[0] = (SlaveAddr << 1); //左移后最低位就是0,则是先写从机地址。
//检查子地址模式
if ( SubMod > 2 ) SubMod = 2;
//如果是有子地址的从机,则要先发送从机地址和子地址
if ( SubMod != 0 )
{
//确定子地址
if ( SubMod == 1 )
{
a[1] = (char)(SubAddr);
}
else
{
a[1] = (char)(SubAddr >> 8);
a[2] = (char)(SubAddr);
}
//发送从机地址,接着发送子地址
SubMod++;
I2C_Start();
for ( i=0; i<SubMod; i++ )
{
I2C_Write(a[i]);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
}
//这里的I2C_Start()对于有子地址的从机是重复起始状态
//对于无子地址的从机则是正常的起始状态
I2C_Start();
//发送从机地址
I2C_Write(a[0]+1); //发R信号。
if ( I2C_GetAck() )
{
I2C_Stop();
return 1;
}
//接收数据
for (;;)
{
*dat++ = I2C_Read();
if ( --Size == 0 ) //当接收完成了,就送一个非应答位
{
I2C_PutAck(1);
break;
}
I2C_PutAck(0); //没有接收完成的时候是接一个,发送一个应答位
}
//接收完毕,停止I2C总线,并返回结果
I2C_Stop();
return 0;
}

网友A:
程序比较长你慢慢看吧

楼主:
谢谢,我回去改改看

网友A:
试过了没?结果怎么样?

楼主:
结果怎么样?

网友B:
自己都把自己搞晕了,12楼ID都不换就开始发;P

楼主:
夜深了,晕乎乎的

网友B:
半夜三更的,你们这些专业刷屏的又出来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