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PI与7289接口

楼主(2009-09-20):
我在学习单片机,要用ZLG7289B做显示,现在搞不懂和89LPC935的SPI接口如何连接。
ZLG7289B的I/O是公用输入输出口,而89LPC935---SPI的MISO为输入、MOSI为输出,是否将MISO、MOSI接一块再与ZLG7289B的I/O相接?
请老师指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用硬件SPI:

1.如果只用到显示,则MOSI -- DIO

2.如果键盘和显示都用到,则IO口设置成双向口,把MOSI和MISO并在一起

如果用软件模拟SPI:

自己想像吧。

楼主:
我是在考虑用硬件SPI(键盘+显示),以前搞过89C51软件模拟SPI,现在有现成的硬件SPI为何不用呢(自问)?但是搞不懂7289这种非标准的SPI和标准的SPI连接问题,2楼说到的几本资料我都看过好几遍了,资料上没有一个和标准SPI接口的连接图示,只甩出一个7289的插口,本想从软件程序中找出点答案,可惜得很,资料中所给的都是模拟SPI方式。所以才有此愚笨的一问。再次感谢!

楼主:
再有一问:为解决显示亮度问题(8个数码管+10个发光管),准备用两只7289级联,各负责一半吧。能否从一只7289的振荡输出端26腿接到另一只7289的17腿,只用一只晶振。

如果要加增加器件 驱动 那就算了。

有谁这么用过的,请答复一下

网友A:
ZLG7290我试过,支持外部时钟输入,7289就没有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