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3.3V的LPC932A1能直接5V的1602吗

楼主(2009-09-20):
3.3V的LPC932A1能直接5V的1602吗?直接接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那又该怎么接呢?谢谢啦

网友A:
把单片机的IO口配置成开漏模式,然后加几K的上拉电阻接到1602

楼主:
谢谢啊,我去试试

网友A:
结果怎么样?

楼主:
早上刚试过了,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啊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