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程序 挑战地球人极限~~~

楼主(2009-09-20):
( ⊙o⊙ )哇

实在是难以想象成千上万行的程序都要一个人一行一行的写出来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地球人啊,又不是奥特曼

最好就是像硬件一样,或者是像LABVIEW一样,可以有很多现成的东西
一块一块的搭接起来

不过看过一些裸奔的程序,貌似都是逐行扫描的。。。写C程序的时候到底能多大程度的使用现成的模块啊
~~~
程序员也称得上是长篇小说作家的了,但作家还可以随便发挥一下,
可是写程序却要一句一句的都遵照规范,要把那么多C语句一丝不苟的 从逻辑和数据结构上严密严谨的组织在一起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正确的程序,

啊啊啊啊啊 这可咋整啊

网友A:
确实像小说家,刚开始,自己写不好的话就抄一些现成的,修改下也能用,要是自己开始就**写,并且写好了,就成名家了,后来写的好些了,就自己写些,时间长了,积累的多了,就形成了自己的模块了,有相似的或者一样的,就拷贝过来,稍加修改,再添些不同的,就完成了

网友B:
这都挑战地球人了。。。

网友C: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

网友D:
奥特曼不是一天长大的

网友E:
McuPlaeyer  你那个头像是马踏飞燕啊?

网友F:
写这个本来就是挑战地球人,看看现在微软得花多少个亿才能完成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就知道,况且微软那么多天才和经验的积累。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网友G:
C++
以后是出路
还有图形化编译器

网友H:
“单片机C程序”只是个小玩意儿,那都要挑战地球人的极限啦? 再大一点的玩意儿还让地球人活不?

软件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是一个人单独能玩的了,需要团队合作。这时候就会有个“人年”的概念,时间不够了就加人头。不过要协调好这些“人头”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一来便催生出一门学科来——《软件工程》。

网友I:
lz,先看看结构化编程方式。画复杂为简单。将功能拆分成不同的小块。保证小块的功能正常。小块间调用,就构成了大程序。这个事情不需要奥特曼来做。
某天结构化也满足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需要OOP了。

网友J:
一个手机的程序一般就有500W行了。
很难想象WINDOWS的代码量有多大了。一万行规模的程序根本就是小程序

网友K:
程序需要符合语言的语法,就像我们说话要符合大家公认的语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