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太难啦O.O。。

楼主(2009-09-20):
找了2本专门讲LCD的书,看啊看啊~~看了好久都没看明白
LCD驱动到底是怎么回事— —|

放弃了,不看了,走捷径拉倒。。。

哪位大师能简单的说一下,如果在ARM板上用LCD显示一些文字和简单的波形

要对LCD和驱动的原理 理解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A:
找例程,看PDF。边摸索边学

网友B:
弄清LCD 的物理连接,再弄清驱动芯片的指令。搞掂。

网友C:
要简单的LCD,你可以找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有个业务员叫罗宇翔 13501174851,服务很好

网友D(2009-10-21):
其实LCD都有芯片手册 如果可以的话 厂家可以给你源代码  否则只能自己摸索或者网上搜索相关的代码

网友E:
只能说LZ自己太浮躁了。。。

网友F:
LCD还难啊?比起VGA显示模式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

网友G:
to :4楼
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
我也在用,用起来很方便,就是它那个液晶板上有升压电路,把电源搞得很脏。干扰很大

网友H:
问8楼
你们用迪文的模块的时候,主要用了哪些功能,有什么样的需求?
只是问一下,我也做了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模块,只是觉得有太多东西和功能没有用处。

本人想根据大部分人的应用需要,改时设计。

网友G(2009-12-01):
to :9楼
我们用的是5.6寸 640 X 480那款
功能有触摸屏,有RTC,这两个挺有用
他们还集成了按键识别功能,可惜既然有触摸屏这个功能能就用不上了。
其他的么,感觉挺好使的,你们可以买一块他们产品,试试就知道了。
开发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I:
用vram 产品 直接用有 地址线 和 8位数据线的那种,就是把LCD当成内存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J:
找个例程,做个实验,在实验中体会

网友K(2010-08-16):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

串口直接驱动,
“0”代码搞定图形界面, 做界面就像ppt那样简单

www.quick-device.com

网友L:
正在用一块800*600得迪文液晶屏,感觉处理速度不够快,处理一条100*100的图片剪切指令要8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