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1单片机测距!!!!

楼主(2009-09-20):
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汽车倒车报警显示(led)系统

  超声波用的是40khz,我用rc震荡电路发射波,但空气这样的波很多 怎么接受啊

  如果加上调制与解调电路那就太麻烦了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指导一下小弟

不胜感激!!!!

感激涕零!!!

网友A:
如果加上调制与解调电路那就太麻烦了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指导一下小弟

=====================
这样都嫌麻烦那真没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你。

网友B:
相干解调 或 编码调制解调
否则同频干扰无法消除
简单又不复杂的方法 没有

网友C:
这个应用不存在什么调制、解调的问题,发射定长脉冲后待换能器余振消失后再检测回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