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运算比较多,选什么arm比较合适?

楼主(2009-09-20):
(无正文)

网友A:
目前ARM9当中,带浮点运算的,有几颗。
我不知道您的项目情况,如果需要我去调查一下,我乐意效劳。

我对于ARM9带浮点的还比较了解,
目前我知道的有LPC32**系列,和EP93**系列。

如果做为新产品开发的话,我不建议你使用EP93系列。

网友B:
多跟实时是两码事……最好先评估一下需求。

网友C:
没明白呀!
如果你是以运算为主,那就用浮点的DSP呀,TI的 28335  6713 等等,很多选择呀。
如果浮点运算多,但是不复杂,就将浮点转化成为定点呀。

网友D:
浮点计算多,实时性要求强肯定用DS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新品不适合用ep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还有些控制方面的需求,只用DSP可能不好满足。
运算主要涉及到傅里叶变化

网友E:
主频200mhz的, EP9315, LPC3180;
如果需要性能非常高的,考虑下MARVELL公司的MV76100, MV78100, 主频在600~1000MHZ,带FPU;
或者TI的OMAP35XX, 600MHZ。

网友F:
带浮点运算的 Freescale的i.MX35 i.MX31都带的啊,而且多媒体功能都不错
i.MX35 集成了牛叉的OpenVG  主频都是532地

网友G:
傻蛋,同频下运算能力肯定是DSP强,强很多。

网友H:
如果64位整数够,还是用CORTEX-M3

网友C:
DSP不能满足控制方面的需求?兄弟说错了,ARM才不能满足控制方面的需求。arm的数据处理能力太差了,arm最大的优点是,接口丰富,如果DSP都不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只能上FPGA了。
感觉兄弟是既不懂DSP也不懂ARM。

网友I:
为何新开发不推荐EP9315,难道这颗MPU要断产?最近我关注它呢。

网友J:
浮点多还不用 DSP么

网友K:
用DSP做运算,现在的产品领域开始有好多种芯片的综合啦.各取所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