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FlashMagic ISP编程设置Set Secrity bit 无效?

楼主(2009-09-20):
用FlashMagic ISP编程P89V51RD2设置Set Secrity bit ,读取Set Secrity bit也显示已经设置,但取下芯片,用并行编程器可正常读出芯片Flash内容,并且加密位也未设置。
FlashMagic的Secrity bit就是用来设置禁止并行读取的作用,但是为何无效呢?不解。
FlashMagic版本已升至最新4.24
并行编程器用的是周立功EasyPRO L+

除了FlashMagic还有没有适合P89V51RD2的其他编程软件?

网友A:
呵呵,高版本的FlashMagic对51的支持没做好!你可以用低版本的,如3。12版的

楼主:
你要先用页擦除,然后再烧程序。

网友A:
试过先页擦除,再写程序,3.12版本FlashMagic还是0地址校验不通过。

楼主:
那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你换个芯片也不行吗?确定232电路没有问题吗?

网友A:
硬件没问题啊,用FlashMagic 4.24可以正常写芯片程序,设备能正常运行。

网友A:
终于搞明白了,FlashMagic的加密字不是用于防止并行读取的。

楼主:
保密位可用来防止软件被盗用和并行编程模式下未被授权团体对 flash 的读操作。它也可以避免内部flash存储器的偶然擦除和编程引起的代码混乱。
当保密位被激活后,除芯片擦除外的所有并行编程命令都被忽略(这样就不能对器件执行读操作)。但是,只要序列号及其长度未被编程,仍然可以执行用户代码的ISP读操作。所以,当用户要编程保密位时,编程器应当提示用户和程序需要一个序列号才可对器件执行操作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