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52不需外部复位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2009-09-20):
我看到一个电路,无外部复位电路(好象也正常工作了)
我把芯片手册看了一通,也是没有找到答案,请求指点

网友A:
无外部复位也可正常工作,不过编程时要设成内部复位

楼主:
手册上说:当UCFG1的位RPE置位时,使能P1.5 的外部复位输入功能。

清零时,P1.5 可作为一个输入管脚(是不是意味着选用内部复位方式啊)

网友A:
为了工作可靠,用内部复位时,该引脚也可加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好的,谢谢了啊

网友B(2009-11-02):
设置成上电复位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内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