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00的内部时钟配置

楼主(2009-09-21):
在keil的start900.A51中,对于内部RC配置有一个选项关于倍频的
IRCDBL(UCFG1.3) 可以选择为 7.373MHz standard RC oscillator clock和14.745 double RC oscillator clock
但是文档中没有见到它的说明,而UCFG1的说明中,这个为不能写0。那么,这个倍频有用么?是否只有9101之类才可以用?
如果有用,工作起来稳定吗?
我需要输出一个较高频率的PWM,但又不想用晶体。除此之外有没有办法提高频率呢,不明白如何修改RC的trim值

网友A:
倍频这个功能不建议使用;

TRIM用于微调内部RC频率,使之为7.3MHZ;

楼主:
有没有文档说明如何调整TRIM,修改RC的频率的呢?

倍频用了是不是有问题?故障?还是什么的

谢谢了

楼主:
那么,在不使用外部晶体的情况下,LPC900的PWM输出频率也就是RCCLK/2 PCLK=3.6864MHz

PWM fs=3.6864MHz / 256 = 14.4KHz 了?

有没有办法提高呢

网友A:
你把TRIM寄存器的低6位清零,听说最高可到12MHz,可以一试了.

楼主:
好,我去试一下,虽然看起来只能到24K不到

谢谢了!

网友A:
RC的精度不高,可能导致你的产品出现很多你不想看到的结果;为了保证系统可靠安全,我建议你不要用RC内部振荡器;

如果一定要用你应该考虑如果出现10%的偏差是否可以接受。
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楼主:
看来你吃过些苦头,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