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关于p89v51rd2的测试程序

楼主(2009-09-21):
据说,在p89v51rd2单片机内部自带乐 最小系统的测试程序,完成如下功能:
上电复位后,单片机串口会不断发送“D”,发送单个字符到单片机串口,会自动返回该字符
请问是否在周立功买的每个单片机都有这个程序?

网友A:
P89V51是一上电就进行ISP模式,如这时串口没有收到数据,则返回到用户程序

楼主:
经过再三排查,发现是串口的毛病,原来用的是MAX3232,其应用电路需要0.047,0.33,0.1微法的极性电容,但是没有买到这些大小的极性电容。MAX232的应用电路上用的是1微法的电容,看百度知道里有人说这两个片子差不多,于是我在MAX3232的电路里用了1微法的电容,结果导致了串口电路工作不正常
于是出现了问题(1)(3)
后来换用MAX232,结果发现P89V51RD2里确实有自带的如上所说的测试程序。
ISP功能也能正常实现

网友A:
3232的数据手册中一般是推荐使用0.1uF

楼主:
3232上关于电容的使用和电压有关系

我用的是5V电压,所以不能使用0.1u的

网友A:
和电压没关系,max232后缀不同用的电容不同,仔细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max232和电压没关系

max3232用的电容和电压有关系的

网友A:
在3V和5V混合的电路系统里,宽电压范围的芯片感觉上好像是更好用,可是如果不仔细阅读芯片资料的 characteristics 会给系统带来很多由于接口电平匹配得不好引起的毛病。个人感觉3V部分用3V的芯片,5V部分用5V的芯片,这种3V~5V供电的芯片如果自己拿不准时还是不要用的好。

楼主:
是呀,有个较佳的工作电压